24V电机调速原理---请教

楼主(2008-05-30):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有个24V的电机,想要调速控制,接了个4.7K的电位器,调速不起来,电机不动作,如果拿掉4.7K的电位器,电机可以正常运转,不知什么原因?电路应该怎样连接

网友:
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可以使用可控硅实现移相调速。或用变频器实现变频调速。这种方法电机带负载能力很强。
直接串联电位器可能是启动电流不够,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启动力矩电机也许可以空转。但带动负载能力会很低

网友:
你的电机应该是直流了吧,可以购买一个电动自行车调速器,很好用,也可以做一个调压电源,不过成本上就要更高了,而且调速器的效率很高!网上有很多图纸,制作的难度很大!

网友:
小直流电机调速有多种方式。常见的是PWM脉宽调制(可开环或闭环)。最简单的可串连电位器(负载特性较差),但要根据电机的工作电流和转速范围计算出电位器的阻值及功率。楼主如是将4。7K电位器直接串连的话24V电压即是加在电位器两端也只有几毫安电流,显然阻值太大。

网友:
补充资料

相关资料!

网友:
资料补充(仅供参考)

资料:

网友:
可以参照收录机电机调速原理自己做一个,如果电动机功率大,注意调整三极管的散热。

网友A:
楼主想用电位器控制直流电机调速,这个电机应很小。你选的阻值不合适。
也可花几元钱买个LM317调压稳压块自制个调速用调压电源。但要注意工作电流不要超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用电位器控制直流电机调速,这个电机应很小。你选的阻值不合适。
也可花几元钱买个LM317调压稳压块自制个调速用调压电源。但要注意工作电流不要超限。 [/quo

支持

楼主:
我那个电机的额定电流是5A 的

网友:
建议楼主用PWM调速。如串电位器调速成本还要高些。
24V5A的电机如要求调速范围宽的话电位器(变阻器)须47Ω/500W左右。

楼主:
我那个电机的功率是80W的,额定电流是5A 的,电压是24V的。电源是选用变压器好呢,还是用24V的电源开关好

楼主:
我设计的电路是这样的,就是不能调速,不知问题在哪,请各位大侠指教。

Drawing1.dwg

网友:
把338的1,2脚掉过来。

Drawing1[1].dwg

楼主:
先谢谢大家啊,但是你们大家的都不行啊,我都试过了。不知问题在哪呀。

网友B:
电桥整流后直接用8A单相可控硅移相调速。可控硅加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你们大家的都不行啊,我都试过了。"请问你是怎么试的?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我根据8楼的和12楼的电路,买来配件后接线,出现两个问题,
1,电机不动作
2,如果把放大器的2.3脚调换一下,电机动作了,但是不能调速,也就是说电位器不起作用。
那个电机的功率是80W的,额定电流是5A 的,电压是24V的。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桥整流后直接用8A单相可控硅移相调速。可控硅加保护

有用吗?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谢谢了

网友:
呵呵
我没有实际经验,不过我可以小声的提出我的看法:

你的这个情况是启动电流小了

你可以这样做:先不接电阻启动,启动之后再手动接通电阻    试试

试试可行的话,就换成自动切换的,很简单,加一个延时导通电路就是了

楼主:
延时导通电路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楼上的网友:你好,你手动试过了没有?
手动可行的话,可以这样(我只说思路,我不会在论坛贴图),
1.用一个开关控制电机启动的同时,给一个延时继电器上电,延时的时间是可以调节的(具体多少要凭经验),
2.用一个常闭开关和上面的延时继电器串接,形成另外一条控制电机的电路

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把上面的两个电路整合成一个,语言不方便表达,但是思路就是这样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先不接电阻启动,电机动作了,启动之后再手动接通电阻,电机不动了呀

楼主:
我现在用的变压器功率是100W的,电流是6A的,电流不小啊。

网友:
楼上的网友:你好

网友:
先不接电阻启动,电机动作了,启动之后再手动接通电阻,电机不动了呀
————————————————————————————————
你计算一下:你接入电阻之后,电机两端的电压与额定电压相比,是不是小了?
可能是阻值太大

网友:
按照你提供的数据:24V80W电机驱动电流5A。
接入变压器后变压器的功率损失很大,也许会与电机的功率相当。很不经济。所以一般情况下通过提高电压的办法降低驱动电流。
使用可控规调速,直接在外网取用电流。通过移相实现调整电压。从而实现调速。
由于你的电机驱动电流过大,使用中注意可控硅保护。同时注意因为电机电流过大引起外网电压降,影响其他电器使用。

楼主:
具体怎么接线,能否上个图啊。谢谢了

网友(2011-03-19):
可以使用可控硅实现移相调速。或用变频器实现变频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