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测试装置选步进电机---请教

楼主(2008-05-30):
我想做一个产品的测试装置,该测试装置要产生11940个脉冲(每分钟),脉冲发生轮已画好,见附件图纸。脉冲轮的转动准备采用步进电机,但是不知道选用多大的步进电机,和什么类型的步进电机,特到此地向社区大侠们请教,该步进电机该怎么选用,选什么类别的步进电机。请大侠们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MCL1.dwg

网友:
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如是要用步进电机驱动脉冲发生轮来产生11940个脉冲/分那就是多此一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多此一举了呢,我用步进电机带动脉冲发生轮是要检查,我的传感器发出的信号是不是对的呀,并且还要对转速快慢有不同的要求,检查在不同的速度下,传感器的灵敏度。采用这种方案不行吗? Tty55 大侠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 TY55大侠就我这一脉冲发生轮应该选用多大的步进电机才能转起来,发表意见。对步进电机的转速要求,是从0~3000转/每分钟,采用什么类型的步进电机,请大侠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上天入地网友好!
.
用两极步进电机,扭矩选24~~30KG-CM.。
.
但,好象不能达到3000转/每分钟。
.
你最好带着你的脉冲发生轮直接找到步进电机销售处,当场试验。
.
想问一下:你的脉冲发生轮为什么做的那么厚重?
.
syw   080531---08.19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诚的感谢开门造车大侠地回帖,我算了一下脉冲发生轮的转动惯量,和大侠讲的差不多,约大点。你讲的方法因步进电机尚未定下来,所以脉冲轮也还未加工出来,现在还是图纸,你指导的方法的确解决问题,我就照办了,不知供应商会不会帮这个忙,可试试。你提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1     脉冲发生轮直径是按产品的实际尺寸定的     2         脉冲发生轮的宽度16是按传感器的头子宽度定的,主要是考虑到磁通量的切割面积与实际使用状况差别不要太大,所以就定到了宽度16        不知我把你提的问题说清楚了没有 。  这项目给一个刚招的本科大学生(学自动化控制的)做了2个半月还没做出个眉目来,到现在也还只做了个显示5段数码管的电路,真把我给急死了,我是搞机械的,电路设计和单片机不会只能在旁边干着急,这不没办法,就到社区来求助大侠们了吗,再次谢谢开门造车大侠,有问题还要向您请教的还望您赐教。

网友:
呵呵,原来是检测传感器啊。
步进电机的转速最好控制在500r/min以下,转速过高容易失步影响检测精度。还有如开门大侠所说“你的脉冲发生轮为什么做的那么厚重”呢?这样会增加步进电机的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y55大侠的回帖,的确是检验传感器的小装置,因为跟公司有保密协议,所以没把问题讲清楚,给您带来了误会,不好意思,你和开门大侠提的问题在6楼的帖子讲了,不知道讲清楚没有。该装置正在制作中,还会遇到不少麻烦事,到时还要向社区大侠麽们请教,还望您们赐教。雪中送炭、滴水之恩我会记住的,到时该装置做成了在向您们汇报。再次感谢两位大侠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