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故障1(供初学者和爱好者)

楼主(2008-05-30):
液压故障现象:送料缸(打红圈的)在快进——慢进的最后一瞬间往前冲,导致滚压的工件表面不聚合。
设备系统图:

这是刚才现场出现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有兴趣请分析可能够产生原因。有些东西不到现场真不好分析。

网友:
看了,一阵子.找不出来..............

网友:
那应该是该油缸对应的电磁阀弹簧断了~~~导致了您说的事故.。不知说得对不?

网友A:
羚羊也学会了卖关子啦。俺说不上来。期待中……

网友:
雾里看花!

网友:
应该是油缸快速运动停止时候,控制快速运动的换向阀阀芯没有复位完全,控制油缸慢速运动的电磁阀就开始工作吧。我认为时控制快速运动的换向阀问题。期待答案ing。

网友:
做练习:请羚羊老师指点!

是不是由快速转慢速时,因为慢速电磁换向阀一般都相对小一点所以动快,而快速电磁换向阀相对慢一些,造成在这一瞬间相当于两个电磁换向阀都在同一个位置,此是相当于又增加了一供油回路或相当于节流阀瞬间通道增大,导致油罐活塞向前冲一下。不知理解对不?关键是我有没有理解题义。还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羚羊也学会了卖关子啦。俺说不上来。期待中……
干吗这样认为啊 ,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大家一起来分析产生故障的可能性,到达共同进步,因为液压系统的故障常常会是多种原来都会带来同意的表面现象。
该系统是PLC控制,两个换向发同时打开为油缸快进,关闭一个为慢进,每次都在慢进完最后一瞬间发生前冲现象(未发生故障前设备运行正常)。下周公布故障原因。

网友:
重做作业

分析:未发生故障前设备运行正常。说明油路系统设计没有问题。PLC程序在此之前也没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又确实存在。而现象上看,在最后的一瞬间向前冲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现象上看,最后一冲可以看作是油缸在最后一瞬间得到了增量的油。而这增量的油只能是从二个渠道来:一是在这最后瞬间油泵的出油量增加。(我不知道系统中用是的什么类型的油泵)、二是从另一只电磁换向阀的油路中来。是第二原因就存在两种可能。另一个原因是PLC程序中有累计造成的错误。在现场只要看在这最后一冲时该电磁阀是否得电。如没有得电则PLC没有问题。否则问题在PLC上。如果电磁阀也没有问题。则问题出在油泵出油量的控制环节。
班门弄斧现丑了!重在参与!也祝我们共同的社区人气更旺!

网友:
是否与回油背压有关?

楼主:
9楼说对了,在慢进最后一瞬间快进阀瞬时得电导致发生前冲现象。我不懂PLC为什么会产生错控,让他们找电工去维修。谢谢大家参与讨论,也希望大家把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贡献出来相互学习。

网友:
赞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B:
谢羚羊

谢谢羚羊老师的鼓励。您的肯定给了我信心。可是我不清楚您给的图里油泵及它旁边的液压元件是什么名称。能告诉我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羚羊老师的鼓励。您的肯定给了我信心。可是我不清楚您给的图里油泵及它旁边的液压元件是什么名称。能告诉我吗?谢谢!
油泵是用的油研的变量柱塞泵,你提到的阀是平衡阀(有减压溢流功能)。

网友:
谢楼主

引用 楼主:
油泵是用的油研的变量柱塞泵,你提到的阀是平衡阀(有减压溢流功能)。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