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电机信号隔离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30):
请教各位大侠:现在有一台进口设备,原先用的电机都是直流电机,现需要增加一台交流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客户说需要进行隔离,该怎么隔离?是变频器调速的电位器进行隔离吗?

网友:
我觉得关键是变频器,变频器分为AC-DC-AC和AC-AC-AC,无论是那种都会产生谐波,再设计预选型时必须按照规范对变频器进行处理,比如输入输出加装相匹配的电抗器,还有就是安装距离和变频器的输出电缆的长度!交流接触器要在线圈处并联阻容吸收器,总之变频器的使用必须要按照规范要求的(参阅说明书以及变频器书籍)。我找一找相应的电子版的资料,书籍倒是有,可惜有两张光盘损坏了!尽量吧!

网友:
你的情况主要是防干扰吧。
如何隔离主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请楼主问清楚隔离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为了抗干扰!当然了也有安全方面的好处!

网友:
隔离 多数指控制信号需要隔离,一般使用光电耦合块,有的也使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