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导轨,客户希望是光学式快速测量的---请教

楼主(2008-05-30):
图形是下,截面图,长度大概在1米五
两边是半圆,现在需要快速测量两个圆弧之间的最短距离,和单边的直线度。

现在问题是实验室生产的,很少量的,型号不同的工件用什么设备测量比较好,

客户希望是光学式快速测量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到合适的设备。

规模化生产的用的是夹具检测,三坐标客户也有,但感觉测量点太少而且比较麻烦不乐意用。

网友:
有点难办,可以说地清楚些吗

楼主:
简单的说这就是导轨,将来有两个轴就在图形两边半圆里滑动

客户的想法就是通过设备,最好是光学类的,然后迅速比对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看下半圆导轨直线直线度好不好,有没有弯曲,轴能不能伸进去,
同时看下有没有内陷,也就是两个圆的圆心距变大或变小

理论是细线,实际可能是粗线

楼主:
能稍微详细说明吗

网友:
没有侧面进给的影像测量仪吗?或者是手动影像测量仪不行吗?
一米五太长了。

网友:
太长了 不太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