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轧铅板技术,需制作一台铅板毛坯生产装置---请教

楼主(2008-05-30):
我公司需制作一台铅板毛坯生产装置,铅板最好是浇铸对滚冷却成型连续生产,毛坯铅板的尺寸要求宽230mm,厚度为5mm。
请哪位前辈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铅板最好是浇铸对滚冷却成型连续生产.

这是偏门的,不是专门搞这个地话一点都不了解.
技术难点好像在于浇注辊的两端密封.
看看其他高手有无了解的.

楼主:
铅板的凝固点在330℃左右,两端的密封并不是问题,也可以用铅液高位溢流成型压辊冷却定型的方式,但心里没有底。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请指教一二。

楼主:
热轧铅板,对辊冷却

如果在辊筒的体内接上循环水起冷却作用,如何控制辊筒在运转中的温度?请前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