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MSA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30):
最近客户要求我们做三坐标的MSA,不知道怎么做?询问了品保工程师,说用量块没有公差,请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选择产品确定一个尺寸,进行稳定性分析,也可以选择三个操作者进行 GRR分析

楼主:
这样不就是测量系统分析了吗?每个产品都做,做死了的拉,光三坐标的怎么搞?

网友:
MSA,就是测量系统分析。一定要用客户的产品,每个产品可以选一个典型的过程控制尺寸来做MSA。一般汽车产品都要做MSA。
用三坐标编程做啊,很快的。就是遇到MSA不好,分析问题比较烦。

楼主:
关键是人家要做三坐标本身的MSA,不是产品的MSA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人家要做三坐标本身的MSA,不是产品的MSA

三坐标本身是测量仪器,做MSA当然是需要产品(广义的概念)的了。你不舒服的地方在于一般的专用测量仪器只测量产品某些参数,你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工作,三坐标功能多,不好确定做哪些东西。如果客户没有特别声明,你也可以随便找几个具有不同特征参数的产品按照一般专用测量仪器的方法来做,不过要有手段知道那些参数的“真值”。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你把客户的意思理解错了吧,客户可能是需要你的MSA要有用三座标做的。

网友:
以上其他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

   选一个产品,确定一个测量项目,做稳定性分析!!

网友:
检测设备的MSA是针对某种产品的某种检测项目(有公差)而做的。分为计数型MSA和计量型MSA。我们一般做的是计量型的MSA,操作人员要选择3个人,工件要选择10个,且10个工件要代表过程的分布,也就是说10个工件的被检测值要遍布于公差带的上下限及中线,每个人要连续检测2次或3次(盲测),那么一共要检测60-90次。

网友:
我觉得你的客户要求的是检验你的三座标测量机的测量稳定性,就是便于分析以后工件的误差来源及结果的可靠性!一般来讲用户会提供几个已知的工件,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多人N次测量的结果要求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机器的要求很高哦! 与测量人员或工件关系不大!!
祝你好运!!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两人三次法,不知道正确吗?编好程序,拿十个产品测量,保存txt.把数据导入表格,结果挺不错的.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以前没搞过这个玩意,现在觉得还有点意思的

网友A:
不太明白,请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所谓MSA就是针对某一项测量要求,评价人和工件的变化对测量输出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不可能脱离工件和测量人员来单独谈测量系统的NDC,对测量系统做评价。所以客户的要求一定是使用三坐标检测某个特性。

一般三坐标结果和操作人员的操作相关性很小,只要精度能够达到,做三坐标设备的MSA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你可查一个三坐标的国家标准,上面讲的很全的。

网友:
客户还有这种要求?三坐标可作的项目很多,线性,重复性,再现性,稳定性都可以做呀,不过很麻烦,最好编一个程序对公司的一个产品或几个产品进行MSA分析.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估计也是用产品.

网友:
MSA是一种检测设备体统误差分析的工具,分计数型和计量型2类,有很多版本。

网友:
小余同志,你先研究一下MSA!
量测系统分析用的手段就是GRR。这个DD会得到三个测试结果。只有排除人为因素和材料的影响才能判断你的测试设备是否合格。
两个人测试和三个人测试只是其中的Kd参数取值不同而已。你需要注意这个参数你是否选择正确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
分两步做。第一步,你查一下合同,你当除承诺给人家的机器精度指标有几个,分别是多少,客户要求按照什么标准去评价,然后你去完成它。这叫做精度分析。比如:如果你承诺给人家MPE_E=1.4 + L/333, 你就用ISO要求的步距规去测量7个方向,获得105个数据,然后按照ISO中给出的数据处理方法去评定。
第二步,如果精度满足要求,那么就做一个重复性和再现性分析。几个工件,几个人,测量几次,可以按照MSA的原则,可用户商定。

网友:
就是多人多次检测看它的重复性了 可一参照ISO标准

网友(2008-08-01):
首先,樓主自己有些概念性的東西沒有弄清楚。
三座標本身沒有MSA的概念。MSA是測量系統分析,注意不是量具分析,是系統,如果只是針對三座標本身,只有校準和檢定的概念,不存在MSA。MSA是需要儀器本身,測量方法和工裝以及人的操作,產品本身的誤差三大方面的。
至於客戶要求,要怎麼做,當然要選客戶的產品了。如果客戶有特殊特性要求,就選特殊特性來分析,如果沒有,就找公差最小的,如果公差最小的都可以通過MSA,那大的就問題不大了。另外至少要選能分析出儀器X,Y,Z三個方向的精度的尺寸。
至於選MSA的哪個工具來分析,一般選GRR嘍,也有客戶要求做偏倚和線性的。我們竟然還遇到過要做穩定性的,對於室內使用的機械量具,要求穩定性分析的客戶目前我們只遇到過一家。

网友(2010-01-04):
用机器做机器的MSA?

网友:
关于MSA的讨论最好去TS16949的论坛上.比较专业.

网友(2011-08-06):
这些具体的问题讨论实在有好处,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MSA就是针对某一项测量要求,评价人和工件的变化对测量输出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不可能脱离工件和测量人员 ...

这个MSA 可以狭义的理解为三坐标的GRR分析。而“一般三坐标结果和操作人员的操作相关性很小,只要精度能够达到,做三坐标设备的MSA没有什么意义。”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测量系统而言,与人的关系越小当然越好,但这个小是多小呢?需要量化的。
所谓的精度是什么的精度呢?测量设备的还是加工设备的?即使精度很高,是否就很稳定呢?精度和准确度是两码事哟。

网友(2011-09-13):
三坐标测量仪进行重复性和再现性分析好复杂哟!而且如果达不到10%以下,分析原因都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