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版背面曝光时间与厚度关系---请教

楼主(2008-05-30):
高手们能否告诉我柔性版背面曝光时间与厚度关系曲线吗?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说的柔性版是什么?是FPC吗?我知道FPC就是需要曝光的

网友(2009-06-08):
非线性的正相关,背曝光时间越长板材底基越厚。一般没有固定的比例,需要实际测试,和机器、版材和环境温度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