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切割切铝,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8-05-30):
请问用线切割切铝,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是不是容易断丝呢 ?说起来国内第一家制造线切割的企业还是我们苏州的呢。铝件比较损导电块.
那是因为切割过程中产生了氧化铝。
氧化铝不导电,而且非常硬(砂轮就是氧化铝的)
当氧化铝颗粒被钼丝带到导电块时就会发生火花放电和机械磨损
注意水的过滤和清洁,勤更换。
减小脉冲宽度以减小氧化铝颗粒的大小和数量;
降低变频和跟踪的速度,减少短路的机率可有效减少导电块打火,同时不要使用常规的钼丝(我记得市场上有专门针对铝切割用的)。切割的表面粗糙度一般,因此铝材料不推荐线切割,事实上激光,线切割都不喜欢铝
  目前没有绝对很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支持,解释的很给力!今下午还刚刚用快走丝切了铝,不过还算顺利,因为是刚刚挪了导电块的位置,并且新缠的丝。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想问一下你说的不要使用常规的钼丝(市场上有专门针对铝切割用的),是什么样的钼丝,哪里有买的,你们苏州有吗?

网友:
过来学习啊!!我也天天加工铝件,确实让人头痛啊!导电块磨损严重!并且急容易短丝!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快走丝的,这样的话成本也低一些.

网友A:
wow gold site!

Buy wow gold now. Welcome to our website about world of warcraft gold,delivery in 7/24 ser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y wow gold now. Welcome to our website about world of warcraft gold,delivery in 7/24 service.

楼上在干吗?广告吗?魔兽世界可是害了很多大学生啊!!!!

网友(2008-09-02):
切铝专用钼线

解决另人头疼问题!!!切削铝件专用合金钼线!!!13336227755

网友:
切割铝合金就是非常废导电块,但是我们机床的厂家说只要改个参数,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但要向我们要高价钱,没办法,只好继续废导电块了

网友:
是不好加 工

网友(2008-10-12):
导电块接走丝桶,割铝合金可以的,
但走丝桶的轴承很容易损坏

网友B:
晕死啊 ,你们就不会在丝桶上装个碳刷啊。这样就不会坏导电块了啊  我改装了一台,一个导电块能用好几个月

网友(点评):
晕,太感谢你了。其余都是乌合之众

网友:
铝是不好切割,粘丝

网友(2008-11-18):
用切削铝件专用合金钼线!

网友(2011-03-12):
加工铝件,确实让人头痛啊!导电块磨损严重,并且急容易短丝。

网友:
加工铝件废导电块而且容易短丝

网友(2011-05-31):
希望有人能解答, 哥www.honeyreplicas.co坐等答案

网友C(2011-12-18):
引用 网友B:
晕死啊 ,你们就不会在丝桶上装个碳刷啊。这样就不会坏导电块了啊  我改装了一台,一个导电块能用好几个月

真是好办法!!!顶你!!!!

网友:
多谢2#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死啊 ,你们就不会在丝桶上装个碳刷啊。这样就不会坏导电块了啊  我改装了一台,一个导电块能用好几个月

高人啊,能不能说得具体点啊,我不太会改,怎么接线,谢谢了

网友(2012-01-20):
切铝有好几种方法
1.把冷液换一下用洗衣粉 加一点线割专用油就可以不过要勤换一点.
2.用专用的切铝电极丝.
3,改机床,在丝筒那里装一个碳刷,(固定碳刷的东西一定要用绝缘的)
4,用专门切铝用的导轮组(也就是带外面的轴承和轴承室一起换),把线接到导轮组外面的的螺杆上就可以了.(不过价格不低啊,一套差不多要
  三百多块吧,一台要床要花六百块左右)要想省钱请看第五种.
5,其实方法和第四种一样,不过会费轴承.就是把导轮两边轴承室外的铜螺帽上钻个孔攻上丝,把导电块上的线,用螺丝固定在你则刚打孔攻丝
  的位置.然后把导电块全拆掉.(断丝保护的必须要留着).(轴承要用劲量好的轴承,间隙越小越好,间隙大的很坏的很快,不过不是比导电块坏
  的慢).

网友:
怪不得线割的铝件像狗咬了似的,明白了

网友:
没是不好加 工
有绝对很好的办法

网友(2012-02-24):
割得少的话可以将要割的铝工件夹在两块平铁板之间再进行切割。

网友:
建议你用水刀试一下,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金属‘非金属都可以切割

网友(2012-03-29):
不是有把电极改到丝筒上的吗,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要看什么设备,例如苏三光的快丝铝加工机,我经常是整晚整晚的加工铝件也不会断丝。阿奇夏米尔的快丝也能做到,但是要装个铝加工装置,假如不装也能做到3小时不断丝。推荐阿奇夏米尔,在你需要加工铝件时只要临时装上装置就行。

网友:
切割铝用专门的铜丝。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C:
真是好办法!!!顶你!!!!

多谢指教 学习了

网友:
能买到铜丝就好些?

网友:
苏州的第一家做线切割的,那时还是国企,军工企业啊。现在在市场上没优势了。床子的质量也差点了

网友(2012-06-06):
可以想办法装一个碳刷。

网友(2012-07-17):
如果单纯针对铝件加工,那还不如搞个水刀,比线切割还要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