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和钣金加工在检验方法上有何区别?

楼主(2008-05-30):
我才涉及钣金行业,以前是搞机械加工的,想请教各位,机械加工和钣金在检验方法上有何区别,是否有钣金加工检验标准?主要需要外形尺寸和孔的相对位置检验标准.
先谢谢了!

网友:
标准有.你在那里.我可以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涉及钣金行业,以前是搞机械加工的,想请教各位,机械加工和钣金在检验方法上有何区别,是否有钣金加工检验标准?主要需要外形尺寸和孔的相对位置检验标准.
先谢谢了!
的确和你说的那样。对于版金横梁,机架通常采用试组的办法。因为孔位比较多,尽管现在大多采用NCT,激光工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定正确, 例如电梯门机和层门挂件==。编程通常不是少这就是少那,到那时无法返工 ,你没有发现问题,你就倒霉了!另外材料的平整度和折弯角度和折弯尺寸也是重点,一般还是采用企业标准比较好,未注公差我有时不敢用 就说这些了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指点.
黄昏的云:   能告诉我钣金检验标准号吗? 我是贵州贵阳的,QQ:412290686.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请大家帮帮忙.
自己顶一下,可别让此帖沉了底.

网友:
检验标准要查自己公司的厂标,一般以这为主
也有些标准是以客户要求的标准
所以几乎没什么统一的
像你说的,外形尺寸和孔的相对位置,以公司设计图纸就可以了,一般都是有装配关系,所以必须要以图纸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