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在轴上绘制键槽?

楼主(2008-05-31):
关于怎么在轴上绘制键槽?
基准面怎么绘制,草图是个矩形怎么相对于轴心对称好像很难搞嘛?大虾请指教!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急死我了

网友:
画中心线,使中心线与轴重合,就可以使矩形相对中心线对称了。就是说不能使矩形直接关于轴对称,只能是关于草绘中心线对称

楼主:
中心线画在轴的切面上还是轴中心!!

网友:
画在你画的矩形的草绘基准面上啊。和矩形同一个草图啊。画在你图中的两个基准面的哪一个都可以。但在切面上可以简单输入槽的深度,在过轴的面要产生特征时用到“偏距草绘基准面”。你还是画在切面上的基准面上吧。

楼主:
哦我试一下谢谢!
搞定了谢谢!!!

搞定了谢谢!!!

楼主:
再说一声谢谢哦!

网友(2009-04-23):
还是不太懂

网友:
键槽如何画啊,画条直线,然后应用双向偏移加顶端加圆盖。

网友:
无尺寸你自己改

网友(2011-06-11):
这个好整,关键是你的基准面要选好,还有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