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个闭环系统,泵的型号选择---请教

楼主(2008-05-31):
我需要做一个闭环系统,泵用轴向双向变量柱塞泵,不采用机械变向(就是不通过电机改边方向了换向),通过泵自身的控制来实现换向。

请问哪位大虾有这方面泵的型号,帮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选择力士乐和萨奥等国外公司产品吧,具体型号联系这些单位决定吧

楼主:
国内没这方面的产品吗?

网友:
力士乐的静液压闭式行走串泵AA20VG45DGM2/10R-NTC66F023D-S

网友:
力士乐A4VSG比较不错,应该能够适用于搂主的系统

网友:
Rexroth闭式系统变量泵

网友:
附件怎么没传上去呢?
再来一次。
Rexroth闭式系统变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