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2004打开问题

楼主(2008-05-31):
我的电脑CAD打开后出现附件中的提示,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该如何解决,首先表示感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是病毒引起的吧。

楼主:
我系统从装后,首先安装了瑞星杀毒软件,升级到当前最新版本,全盘杀毒后,安装别的应用软件.打开CAD就出现这个问题,打开别的应用程序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百度查wscommcntrl这个关键词0 C+ A2 O) u1 x
你会有惊喜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深南大道大侠,我在百度里搜了一下,找到了如图片的东西.说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wsc0mmcntrl.exe进程,可是我在我电脑的任务管理器中没有找到这个进程,不知该如何处理了.

网友:
LZ你那程序已经被终止了,当然找不到了,建议你也重装下!!

楼主:
感谢大家的不吝赐教,我在安装包里找到这个wscommcntrl文件,把它复制在桌面上,双击没有反映,但是在运行时没有出现错误提示,和原来一样.只不过,每次打开CAD时都要先双击一下wscommcntrl,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