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片与珠子的装配到一起的方法---求助

楼主(2008-05-31):
求助:那位能告诉我文件中的压片与珠子怎么装配到一起,是珠子与压片的圆角部分,这里先行谢过!

楼主:
求压片与珠子的装配到一起的方法

大侠们告诉我,十分感谢!

楼主:

没有人告诉我,失望!

网友:
宁宁静静网友,你发的附件里面只有一个装配体文件,你还应该将零件文件(XX.SLDPRT)一起大包发上来,这样才能才能打开装配体,才能给你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你,刚来这里不熟练,让你费心了,我已知道怎么做了,一不知道对不,十分感谢!

网友(2017-03-03):
发图片多直观

网友:
想先看下图片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办的,发个图片多直观。

网友:
这个其实不用看零件
假设珠子是球体,点球面的话默认只有一个“同心”配合
所以要转换思路,利用珠子三个基准面做文章,
选一面,再建一个垂直于该面的轴
在压片上做辅助面和轴
面、轴分别重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