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及控制的部分,怎么进行调速的?

楼主(2008-05-31):
下面这个是意大利设备中关于直流电机调速及控制的部分,请大侠帮我分析下是怎么进行调速的,不胜感谢!

网友:
没有看到常规的PMW调速电路&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我分析分析!如有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G1为测速反馈发电机;R5为校整转速的电位器(看图感觉是自动的);KV2电路为反馈取样校整电路;12、13、14点输入的电路就是比较、放大、调制电路了!
主回路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网友:
黄一钫、卓信两位友好!
.
这是一个直流电动机可控硅斩波调速电路。也就是卓信友说的PMW,只不过用于功率开关的是可控硅,而不是功率管。
.
鼠标友说的对!
它的PMW调制部分,如那样,在:“12、13、14点输入的电路就是比较、放大、调制电路”之中。
.
功率调速部分:在6、7、8、9、组成的桥路。
.
18、19、20、21构成的桥路,其作用:可能是“直流电机闭合耗能吸收回路”,用于直流电机刹车。
.
syw   080601---06.41

网友:
楼上两位老师说的对,学习了。有些立式车床好像用的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