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2个器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31):
下面的两个元器件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楼主:
相关电气图

相关电气图

网友A:
黄一钫友好!
.
我猜:
第一张照片是:可以换向正、反转的直流电机带动的接点开关。
第二张照片是:为消除直流电机工作时所产生的感生电动势而配套用的续流二极管。
.
syw  080601---00.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一钫友好!
.
我猜:
第一张照片是:可以换向正、反转的直流电机带动的接点开关。
第二张照片是:为消除直流电机工作时所产生的感生电动势而配套用的续流二极管。
.
syw  080601---00.06
总工你好,能不能做一些图片,标注一下名称和作用,给我们讲讲电气,我想效果会很好

网友:
黄一钫兄弟好!

第一张图是电动凸轮控制器,即开门造车前辈说的电动接点开关。减速电机驱动凸轮盘控制微动开关在不同时间开启或关闭。右边的旋钮是电机的调速旋钮。附图是国产凸轮控制器的电气图。
第二张图我感觉是电源板,蓝色盒内是6VA开关电源,输入110V,0.04A   输出2路0-18v,0.15A   。板上还有保险管和限流电阻等。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如果是DC--DC直流转换电源的话,在2楼处的原理图上,应该出现直流E型全波振荡电路啊,但却没有出现?
.
刚才,我找出两个DC--DC转换器实物,拆开一个并拍个照上传,另附一个DC--DC--AC转换器原理图。
.
黄一钫友2楼处的第一张图是一个交流E型全波整流电路,是给直流电机供电的。
如果,初级是一个振荡电源的话,也可以视为交流,原理上也是能讲的通的。但从两张图上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
莫非,黄没给全图纸?

.
syw  080601---19.36
.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两张清楚的图片!最好打包上传!

网友:
鼠标、我在飞两位友好!
.
我在飞友是对的!
1楼第2张照片中那个“蓝色盒”确实是“CD--CD直流电压转换器”。
输入直流110V,0.04A   --------输出直流0-18v,0.15A   。
.
黄一钫友在2楼上传的电路原理图中,缺少“CD--CD直流电压转换器”部分。
.
syw  080602---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