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式物料泵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31):
附图是齿轮物料泵的物料流向。由大缸经物料泵泵到小缸中。由于每次清洗进总的系统用水要12T,不能如果拆开小缸与大缸,然后起动物料泵(正转或反转),还能不能将管道中的物料排出。计划测试。不过先再此请教各位,好作准备。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有表达有点问题,还是我理解能力差,看不懂!

网友:
我也有点迷糊!?
1、物料流向,明白;
2、...清洗...用水要12T;
3、..能不能将管道中的物料排出..;

在足够压力及流量的CIP系统之下,应该是可以完全将在管道之中剩余的物料排出并清洗干净的。

楼主:
看来是我的表达能力吧,不够清晰。其它不说了,只说一样东西。就是:

在管道都充满物料的情况下,泵的两边都不接任何东西,都是通大气的,然后运转物料泵,能不能将管道中的物料排出(一部分)?我打算是用反转(如图)

楼主:
今天经过测试失败。是可以抽出管道中的一些物料,不过有较多的空气混进去,排出口的物料会飞溅出来,不符合安全要求。失败告终

网友:
hauio

知耻而后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经过测试失败。是可以抽出管道中的一些物料,不过有较多的空气混进去,排出口的物料会飞溅出来,不符合安全要求。失败告终

请恕老马愚钝,现在我才明白您的意思!

楼主:
马大哥:抱歉了,是我的表达能力欠佳而已。呵呵,现在讲环保嘛,所以想到此方法测试一下看可不可以减少的一点点废料排放以减少一点废水处理。

网友(2009-03-30):
不能反转的,就用谁顶,收集下次生产用(前提是连续生产)

网友:
这样肯定会有空气的,而且这样机械机械密封没有液体冷却,很容易坏的

网友(2010-05-24):
先把转子泵的功能、结构吃透再说。

网友(2010-08-16):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