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时候的材料展开方法---讨论

楼主(2008-05-31):
用直边尺寸加一个K直,这个直是经过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以自己总结,公式计算根据中性层系数求出,但是这只适合简单的一个两个弯,如果多了,就会出现偏差,希望发言的同志们能拿出自己的经验算法,不要叫帖子废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先说呢 。我们这里是这么算的。3MM以下的X+Y+2板厚。4MM=X+Y+2板厚+5

楼主:
说什么,冗长的数据么

楼主:
我是说算法,不是所谓的数据总结,那个是要靠自己去实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算法,不是所谓的数据总结,那个是要靠自己去实验的
我说的就是算法啊

楼主:
你的算法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的,两个料厚还有去的余量,我们的尺寸要求是10-25丝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算法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的,两个料厚还有去的余量,我们的尺寸要求是10-25丝之间
怎么可能呢?10-25丝,你的下料尺寸根本就无法控制的。你可以控制2边的尺寸。

网友:
应该是根据的材质,料厚,!和所用刀口来进行折弯补偿!
同一材质不同料厚都各自有同的补偿值!
不同材质补偿的就更加有不同的补偿值了!呵呵
这种东西都是要经过在实践过程最得的经验值!

网友(2008-09-23):
10~25丝?天方夜谭

网友:
不能说理论错误
只能说明理论掌握的太少
以普通冷轧板的K值确定来讲
主要离不开以下三个方面
板厚,上模尖角,下模槽宽
只要上面有一项产生了变动,你的K值肯定会不一样的

网友:
展开计算方法

我这边有个文档,发给你,不知是不是你所要的

网友:
可以试一试!!!!!

网友:
我的就是折一道弯减两个板厚  这是我们公司哪个折弯师傅十多年的工作经验  产品出来后也是很合格的

网友(2008-11-29):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266575#pid430148我们这的师傅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
AUAU说的有道理,我也有自己的一套参数,有时还需要进行下料测试,不同的下刀口和上刀口,板材厚度,甚至材质都有影响

网友:
楼主得算法偶还是认同得,因为我们一直是这么算得

网友:
社区里有,这是软件

网友:
又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折弯系数也与不同厂家生产的钢板的拉伸力不同而不同!!

网友:
一般根据手册先是一件,再总结。

网友(2009-06-03):
这个都是实践的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