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保险箱的板加工遇到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31):
激光割出一个6的孔,我用14.6的钻头直接上钻床打孔,这时候冷却液加的是肥皂油,我想问大家是不是加机油更有效果,主要是为了保证下面的铰孔,然后用绞刀绞制15的孔,要求公差在0-2丝,铰孔的过程我能控制,但是光洁度还远远不够,后面还有200套东西要做,涉及烧焊方面的问题后面会陆续和大家讨论起来,希望高手能帮忙

网友:
光洁度要求多少多少呢?绞孔仍然不能满足?

楼主:
问题是光洁度在绞的时候也不能达大,材料是Q235
好象杂志比较多的
打孔后再绞,谁有比较好的加工工艺,就是按我的步骤,能不能优化

网友:
为什么在激光上不直接割出来了?

楼主:
激光割出的孔壁不是规则的,那个孔貌似是要穿销轴的
所以要绞,第一次做我就用钻头直接打的,14.8的钻头打完就15.1了,因为激光开了6的孔,大钻头精度需要耐心磨才能很对心,所以粗略加工的,后面提高了加工要求,所以来和大家讨论,现在的进展是,我用14.6的加工,再上绞刀,基本达到要求吧,光洁度不知道怎么去提高了

网友:
可能是绞孔的加工余量不均匀,最好能保证单边的余量0.1MM.钻头磨的好点,或分几次扩孔.

网友(2009-04-20):
扩孔到14.8,绞孔的时候速度快一点,加氯化油(切削液),可能会好点

网友:
可以用洗么

网友(2009-07-04):
恐怕要磨削了.

网友:
磨削试试 ,看看

网友:
光洁度要求高,那只有磨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