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基准平面旋转一个角度?

楼主(2008-06-01):
我今天画图的时候用到以一个基准平面成30度的另一个平面,太久没用过PROE了,不知道怎么建立这个平面,急用,请大家帮忙,期待中....谢谢!

网友:
建立基准平面,最少需要两个参考
比如:通过一根轴且与一平面成一定夹角
你的问题可通过该方法解决
先使用两个交叉的平面建立基准轴
然后选该基准轴,点击建立基准平面的图标
此时会提示你选择第二个参考,选择需要旋转的参考平面
输入旋转角度就OK了

网友:
谢谢,我再试试,我现在正在学习PROE,以后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