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请教

楼主(2008-06-01):
(我随手画的草图,公司的图是肯定弄不出来的)我是这么做的:连接(12,25)那两个圆。然后旋转坐标使其和图纸的方向一致/  但是(133,26.5)这个尺寸差很多。

     还有个问题:要测坐标原点到 , 某个平面的距离怎么评价呢?教三坐标的老师说直接评价面的坐标即可。可论坛上有人说在面上取点  更合适。  我尝试过  两种方法相差0.02左右///
       更郁闷的是,工件测出来超差 0.15   的还能够正常装配。测出结果在公差范围以内的还装不上去。

网友:
我觉得要测坐标原点到  某个平面的距离,最好就是在面上建立基准!然后计算它到原坐标原点的距离!
按教三坐标的老师说直接评价面的坐标即可,也是可以的。 但在面上取点则不太合适,因为面上的点的位置会影响评估的

网友:
图纸里没有东西呀

网友:
图形文件无效,请问是哪个版本的CAD
最好存成2004格式的,方便大家阅读

网友:
GG! 没有图!!!!!

网友(2009-09-07):
那肯定是面上取点比较合适了

网友(2011-08-12):
我个人认为直接评价平面的坐标或是坐标原点到平面的距离,点到平面的距离是最短距离,而平面的坐标是指形成平面的所有测点的分布重心点的坐标值,但是在平面上取点的随意性就比较大了,纯属个人意见,说出来讨论讨论。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楼主发的图打不开,我说的是通常情况下的点到平面距离的测量。

网友(2012-09-01):
楼主的图打不开呀!

网友:
楼主直接上图吧,下载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