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涂胶螺钉拧紧力矩---请教

楼主(2008-06-01):
各位谁能够提供一下预涂胶螺钉的拧紧力矩啊
多谢了

楼主:
没有人使用这样的螺钉防松吗?
预涂胶胶螺钉防松技术在国外是使用很长时间的了。

楼主:
这种螺钉是美军标及美国航天航空标准所用的,国内有用的吗?有没有在国产的

网友(2013-12-11):
涂不涂胶和拧紧力矩关系不大。仍可采用未涂胶的螺钉的拧紧力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使用这样的螺钉防松吗?
预涂胶胶螺钉防松技术在国外是使用很长时间的了。

我们公司有涂螺纹胶防松的地方。。
 用于M4的小螺钉,汽车上的。。
   由于螺钉很小,不能施加很大的拧紧力矩,但是由于汽车上振动很大,螺钉不能松动。。

于是就涂的 卡夫特的螺纹胶,效果不错,拧紧力矩就和普通不打胶的拧紧力矩是一样的。。

普通的螺纹防松,就是将螺纹拧变形,让螺纹互相挤压,达到防松的效果。。
打胶就是为了填补螺纹间的间隙,不让螺纹有松动的空间。。
  如果你拆过打胶的螺纹,就会发现里头是一些粉状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涂螺纹胶防松的地方。。
 用于M4的小螺钉,汽车上的。。
   由于螺钉很小,不能施加很大的拧 ...

和乐泰242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乐泰242差不多吧?

没用过乐泰的螺纹胶,只用过乐泰圆柱胶。。。、 用起来和卡夫特的都差不多,参数上来看都一样,我们用着也没出过事,而且每次打了胶的螺钉要拆的时候往往要很用劲很小心,否则一下子就把不锈钢的螺钉头子给弄坏了,就只能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