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380MM螺距螺纹~请教

楼主(2008-06-02):
日前发现这个螺纹我说不出来怎么车,9毫米外螺纹,车380毫米螺距,螺距太大了,这种特大螺距的东西请教有人搞过吗?车床能不能弄出来?是哪种型号的?另外理论上车螺纹的进给和转速和螺距怎么计算的?先谢谢帮忙回帖的朋友了~

网友:
车床不一定行吧,看着比麻花钻的导程还大

楼主:
换个说法

比如6132或6140的数控一般能车最大多大螺距的梯形螺纹,我不是很清楚,路过的哪位朋友知道?

网友A:
你不是想做膛线吧?是就不要做哟!犯法的!如果是你的朋友要你做,肯定不是你的真朋友!

就是能车,你怎么退刀?

铣的

网友:
狙击手大虾!怎么铣的啊?期待。。。。。

楼主:
我只是理论研究

数控车床没挂轮箱,我想知道怎么判断能否车某个螺距的东西,榨出车床的最大价值

网友:
车床是肯定没什么可能了,螺距太大,就算理论上可以硬来,切削速度超级超级的慢,是刮屑不是车屑了.

网友:
要硬来还是可以车的 前提是车床可以开到低至每分钟1转,而且还要有足够大的扭力 那什么退刀的都不成问题了 :lol

   我前两天才试过,不过有这个功能的车床也不会车,我最后用车床C轴联动分度,用侧铣刀铣的:lol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想做膛线吧?是就不要做哟!犯法的!如果是你的朋友要你做,肯定不是你的真朋友!

就是能车,你怎么退刀?:lol

铣的

网友:
楼主的产品是什么?
什么产品要380的缠距?(缠距是膛线专用术语)

网友:
4轴CNC铣,比较容易
车一般机床都满足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建议大家不要在回答了!

网友(2011-09-16):
这个问题建议大家不要在回答了

网友:
明天请你去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想做膛线吧?是就不要做哟!犯法的!如果是你的朋友要你做,肯定不是你的真朋友!

就是能车,你怎 ...

  要是真的做膛线 这个事大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