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G 电主轴采用什么技术制造及驱动?

楼主(2008-06-02):
DMG 很多型号的机床也是采用高转速的电主轴,看它的产品介绍时,其主轴不仅转速能达到很高,而且也能输很大的扭矩,和我们国内用的电主轴区别很大,我们的往往转速能达到18000--36000RPM,但是输出扭矩却是很小,只适合做一些小切削的加工,根本不能用于重切削,这方面一点想不明白,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希望了解这方面技术的能人能指教一二.

网友:
邢威网友好!

上传一篇文章:《电主轴国产化-发展高速数控机床的软肋.pdf》
.
讲的很详细。
.
syw  080602---20.15
.

网友:
就是呀,主轴又是加工中心的关重点,很想知道。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网友,下来好好看看

网友(2014-04-10):
高转速大扭矩主轴,用的凯斯勒主轴,国内基本做不到。

网友:
我了解到的是双绕组伺服电机,转速在某一个数值的时候自动切换到另一个绕组,这样既能高速加工又能在低速时提供足够的扭矩

网友(2014-06-02):
不需要双绕组,低速大扭矩,高速小扭矩,这是电机设计相关,一般额定转速一下是恒转矩,以上是恒功率(恒功率的转速范围有宽有窄)额定转速以上都是弱磁运行区,就电机而言,没什么难度。KESSLER本来就是做电机的,后来收购了意大利的GAMFIOR,目前好像是欧洲最大的主轴制造商,至少也是最大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