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加工百叶窗式散热孔设计---请教

楼主(2008-06-02):
我是做钣金的,新手,需要在钣金件上做些散热孔,谁有模具图纸能共享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可是这里的图纸是空的。。我就是想看看模具是怎么做的

网友:
其实钣金上的散热孔,你怎么做都行,只要客户同意就行,除非有特定要求!有小圆孔,有长圆孔,也可以做成各种图案的!不过我建议你不要搞太复杂了,还是根据你们机床的现有的模具吧!节省一下成本!

网友:
百叶窗本质是用来散热,另外还有注意防水。确实简单就行,若数控加模具成本较贵。

网友(2008-11-20):
这个模具应该比较简单啊,和冲孔一样,不一样的是阳模有一个斜度.

网友(2009-03-30):
一般数控冲床上都有百叶窗模具啊   要不冲成长圆孔  长方孔都行

网友:
再不重一个图 我们公司常用的

网友(2011-07-22):
我刚好在找这个散热孔的设计图,谢谢了!!

网友(2012-10-12):
散热孔,我挺喜欢机柜那种比较密集的样式,,,可惜图纸找不到了

网友(2013-09-02):
常用的百叶窗散热孔尺寸有哪些?

网友:
8楼的,你的图纸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2015-11-23):
那个图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网友:
找个模具厂商问问

网友:
上AMADA或启泰 有百叶窗成型模具

网友(2015-12-23):
在SW上做好直接就生成

网友(2016-01-28):
我随便看看的

网友(2016-08-29):
学习了,也想知道。

网友:
钣金厂这种模具很多的,具体开口角度及左右长度由设计者根据需要的散热量定。

网友(2016-12-16):
冲模成本高点

网友:
百叶窗    做模具

网友(2017-02-03):
要好多的威望

网友:
百叶窗市场有售,不影响直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