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梯形螺纹加工时第一扣牙型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02):
16Mn的内锥钢套,以与内锥孔配合的芯套定位装夹,车削的外螺纹Tr30X5,加工设备为数控车床,批量生产(100件左右),出现了3件螺纹不合格产品,检验其尺寸,发现第一扣的螺纹牙型较其后的牙型要厚(螺距也大些),后面的螺纹部分用牙型量规及3针测量都合格.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有哪些因素会造成这种螺距变化的情况出现.
      我们分析了程序,螺纹起刀点大于1-2个螺距,分30刀车削,最小切削厚度有0.1-0.2,牙面上也没有其他可疑的刀痕,而且批产都没问题,就这3件出现了这个问题.
      让刀的情况也说不通,螺纹全长41,除第一扣牙型看上去厚,其他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切入端有30度的倒角.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有哪些因素会造成这种螺距变化的情况出现.

网友:
NND,我2000年市里比赛的时候,发现同样的问题,解决时晚了,没车光第一牙,白白扣了几分,得了个铜奖 ……
顶尖没顶紧呀(是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工件装夹不佳,我们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另外也排除了起刀点距离工件太近的情况.我们是用芯套压板夹具定位的.用30多刀的程序一点点走出来,受力情况也不是很吃力,让刀变形的可能性也排除了.
另外对不起,我把尺寸写错,是Tr310x5,16Mn材料,加工设备是V36.

网友(2010-08-26):
有没有 检查过 刀尖 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