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没有书上说的“同轴”选项---求助

楼主(2008-06-02):
在社区里下了个4.0装上了
找了本教程学习,可是在一个圆柱上画同轴孔的时候,没有书上说的“同轴”选项。只有“直径”“径向”“线性”选项
想请教下大家看是盗版的原因么?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我这也没有,但是仍然可以实现
创建孔特征的时候,可以选第一个参考为轴
第二个参考为平面,这样创建的孔特征就是同轴的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2008-07-31):
proe4.0同轴孔
将孔选定面放置后,光标指到两个定位夹点中的一个,按住右键半秒后可打开快捷菜单,单击“同轴”,再按住 Ctrl 键用光标单击需要同轴的轴,确认。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很久,不过最总自己试出来了:先选轴线,然后按CTRL选平面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17):
选取基体的轴线,再行选择孔的方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