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keys命令---请教

楼主(2008-06-02):
哪位有比较常见命令的映射键定制的啊????
一些常见的命令我想用键盘运行啊
具体怎么定制啊?有三种选项.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mapkeys集合

那么多啊~~~怎么做很简单啊
自己看看书就知道啦~~~
我上传一个供你参考啦~~~

楼主:
:)

在画图的过程中我设置了一些映射键,保存关掉后,重新打开PROE画图,怎么快捷键没用了啊????

网友:
要配置config文件,详细情况查阅相关书籍。

网友:
对这个我还是初学者,有待学习,深南大哥,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教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我发现你是不是有两个号同时在上啊

网友:
不是,是我同事的,有时候他上了以后就自动记录了,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画图的过程中我设置了一些映射键,保存关掉后,重新打开PROE画图,怎么快捷键没用了啊????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创建影射键完成后保存 Config 文件的问题,一般PROE 运行时,会在proe安装目录下的config文件里,在这制定影射键,然后保存覆盖下,以后打开就OK了,一定是保存在原有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