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440c会不会生锈?

楼主(2008-06-02):
请问各位大侠,SUS440C材料加工后会不会生锈?还有在什么环境下会生锈?急!!!!!!!!!!!!

楼主:
还有生锈了要怎样才能去除锈迹?
急!!!!!!

网友(2010-07-13):
我们公司卖出去的440C材料零件,生锈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
其它公司砂产品都没有生锈,我想应该有办法解决生锈的问题?

网友:
必须人工钝化处理!

我们公司的手术工具用它,但没钝化,懒得理了,累人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通俗地说,不锈钢就是不容易生锈的钢,但还是会生锈的。

网友(2011-11-07):
440C虽然是不锈钢,但是还是比较容易生锈,因为它的分成没有含镍,只能加工完后,做钝化处理,但还是会生锈的。

网友:
1,会生锈;
2,生锈环境,湿度较大,空气中(或其他特殊环境)含酸性物质较多;
3,生锈条件,表面的防护层(钝化后的或做其它表面处理的)被点蚀或破坏;
4,处理办法,简单就是涂上防锈油,若已经锈蚀,抛光,再做局部表面处理,若大面积的,考虑经济性再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