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形铸造---请教

楼主(2008-06-02):
有谁可以介绍一下壳形铸造啊

什么是壳形铸造?

具体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希望有设备过程图片,可以看看!

网友:
也称Croning Process或shell mold castong。
是在树脂砂壳型中浇注铸件的精密铸造方法。铸型外表轮廓随型腔表面轮廓变化的薄壳铸型。要求铸型材料强度高。分为陶瓷壳型和树脂砂壳型(通常指树脂砂壳型)。壳的厚度与浇注时有无背砂支撑和浇注温度有关。一般采用射芯机制型,再叠型浇注。适用于简单小件,扁平件。通俗地讲就是树脂砂型(芯)。

网友(2009-08-01):
壳型铸造就是利用射芯机制壳的一种铸造工艺,它的优点是铸件的铸造精度高,质量好,铁水利用率高等优点。它仅次于精密铸造的一种铸造方法。希望我们有机会探讨这方面的技术,我的邮箱:wdl016@163.com

网友(2009-11-02):
先看看一看“友军”

网友:
还没有听过这种方法

网友:
真希望高人能详细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