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具的成型方法?

楼主(2008-06-02):
刀具都是买来的成型刀具,我想知道刀具是怎么做出来的,锻,还是铸?

网友:
一般都是买棒料回来用磨床磨出来的。

网友(2009-04-10):
你说的刀具是指什么刀具?钻头还是什么?
钻头一般先压制或挤压成型,烧结后成为毛坯棒材
然后根据需要粗磨、精磨、开刃、倒角等等。

网友:
用电火花打顶尖孔,用金刚石顶尖研磨顶尖锥面,外圆磨磨外圆下台阶,线切割割掉顶尖孔,工磨平头,沟槽机开槽,安卡或瓦尔特做台阶清边,我们厂的加工方式

网友:
你们说的一点都不专业
我是搞非标刀具设计的
刀具的种类很多,成型方式也不太一样。
不是一句话说的清楚的
而且刀具材料不一样,每个公司的设备不一样,加工方式都有区别
你给的范围太广,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