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140数控车用的切槽刀

楼主(2008-06-02):
有种工件,加工里孔的密封槽,里孔直径90,切槽直径105,宽10毫米,大概用宽4毫米,单边能切进10mm的切刀,请问有这样的机卡切刀吗,什么牌号,哪里可以买到

或者有更好的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槽深7.5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有一款刀:切宽4mm,切深8mm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什么牌子和规格告诉我。谢谢。大概多少钱,最好能切深10MM,最深的一个槽是10mm

网友:
标准的只有8mm深的,10mm的要做非标了!
德国SIMTEK的,可以的话跟我联系,QQ :249374584

网友:
肯纳的切槽刀有4毫米宽,切深12.7的。型号是NGD4250LK,标准品。

网友:
肯纳A4切槽刀,最大切深可以到17mm,不过刀片比较贵。
现在肯纳在做促销,买20片刀片就送刀杆。楼主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