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50铸铁件车平面,平面度达不到0.1MM---求助

楼主(2008-06-02):
最近烦的很:不但要保证兄弟们的工资,还要保证一定的出货量.

我们主要是加工HT250铸铁件,在车平面过程中(CA6140车床),老是平面度达不到0.1MM的要求,想了好多的方法,就是达不到要求,现在采取的转速是320,进给量是0.17.

不知那位大侠有高招.赐教

网友:
啥设备呀?
用没用衡线速度?
啥刀呀?
你那么吝啬你的信息,咋帮你呀?

网友:
夹的不平有缝隙当然总长取不准了

楼主:
设备:CA6140
刀具材料:YG3
背吃刀量:1~1.5MM

网友:
可能是装工件不平造成的~~~

网友:
主要是夹的问题,
楼主可以夹上想文章

网友:
在定好横向尺寸后  在床鞍上中滑板右边有一个四角螺栓,上紧了再机动进刀,床鞍就不动了!还有把小滑板的间隙调好!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哈!

网友:
多大的件啊 ?

网友:
中凸还是中凹啊工件多厚啊什么圆的方的啊

网友:
楼主请将问题表述清楚些,平面的大小、形状、问题现象是否规、误差有多大,有这些才好分析

网友(2010-12-04):
装夹不会有问题吧?弄个表固定到工作台上转工件试试不就知道偏不偏了?

如果用平行尺测一下,如果中间高,两端地,肯定是刀具磨损太快,刀子不耐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