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气孔如何解释?

楼主(2008-06-03):
目标要求:
一、  保护气体水分含量高是产生气孔的主要因素;对于带垫板的对接焊缝或角焊缝产生的所
谓机械气孔“ 也是一个方面;

文中的机械气孔如何解释?

网友:
我也没有查到什么是机械气孔。
据我的理解是:由于垫板与母材的相对密闭的空间内由于热胀冷缩致使受热气体没有来得急从焊缝熔池中排出而形成的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