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简介

楼主(2008-06-03):
一.
称重传感器的作用
称重传感器是一种力传感器。即在考虑使用地点重力加速度和空气浮力的影响后,通过把被测量(质量)转换成电量或机械量(输出)来测量质量的力传感器。
.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可以分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1.
被测负荷作用在弹性体上,使弹性体产生相应的弹性变形;
2.
通过粘贴在弹性体的电阻应变片,将弹性体的弹性变形转换为电阻应变计电阻的变化(电阻增大或减少);
3.
再通过测量电路,将电阻应变计电阻的变化转换为电信号(电压或电流)输出。
.称重传感器的组成
称重传感器是由弹性体、电阻应变计、测量电路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
弹性体:弹性体是一个具有特殊形状的结构型弹性元件。它的功能有两个:
一是承受称重传感器的被测负荷,并对被测负荷产生反作用力;
二是将被测负荷转换为弹性变形,并产生一个高质量的、均匀的应力场,使粘贴在此区的电阻应变计比较理想地完成应变——电阻的转换任务。
2.
电阻应变计:电阻应变计是一个能将弹性体的应变转换成电阻变化量的敏感元件。
3.
测量电路:测量电路的功能是把电阻应变计的电阻变化转换为电信号(电压)输出。
它将粘贴在弹性体的电阻应变计连接成差动式惠斯登电桥。
.称重传感器的分类
称重传感器根据其使用要求可以设计成多种多样的结构形式。弹性体是称重传感器的基础部件,是被测负荷的直接承受者,因而称重传感器的结构形式也是由弹性体的结构形式所决定的。
根据弹性体结构形式的不同,称重传感器一般可分为:桥式、柱式、悬臂梁式、轮辐式、板环式、双平行梁式、轴对称环式、S型等结构形式。

五.称重传感器常用的技术参数
1.
额定负荷(Fn):
设计规定的称重传感器在其技术指标范围内能够测量的最大负荷。单位:kg , t
2.
额定输出(Q n):
称重传感器在没有负荷时和施加额定负荷时的输出信号之代数差。
3.
灵敏度(S):
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所加的激励电压之比。单位:mv/v
4.
非线性(L):
称重传感器的进程校准曲线和理论直线之间的最大偏差与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5.
滞后(H):
称重传感器的回程校准曲线和进程校准曲线之间的最大差与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6.
重复性(R):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称重传感器三次进程校准曲线之间的最大差与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7.
蠕变(Cp):
在实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称重传感器的额定输出随时间的最大变化量与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8.
零点平衡输出:
称重传感器在规定激励电压作用下,无负荷时的输出与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9.
输入电阻:
称重传感器信号输出端开路且未受负荷作用时,从激励电源的输入端测得的阻抗值。
10.
输出电阻:
称重传感器激励电源输入端开路且未受负荷作用时,从信号输出端测得的阻抗值。
以上内容摘抄于《衡器实用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