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座出现裂纹,怎么带压都漏---请教

楼主(2008-06-03):
我厂压力管道上的一个取样管座(直径35)与母管(直径约500)的连接焊缝根部出现裂纹漏汽,由于暂时不能停机,怎么都漏。

请教,谢谢!

网友:
直接在焊缝部位补焊会有很多问题,不妨用类似管座的零件焊接在泄漏部位,然后用螺纹封堵,待检修时再更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你的管道的工作压力是多少?工作介质是什么?
根据你说的位置和大小,如果工介不是很特殊,采用带压堵漏技术就可以堵住。等装置有机会停车后再做彻底的修复处理

网友:
出个馊主意

您在取样管的外面再焊接一根一端车成管螺纹的管子,要比取样管长一些,直径大一些,焊好后加丝堵紧固至不漏

网友:
可否说明母管的壁厚、压力及温度?
焊工有合格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