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甲醛和聚乙烯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06-03):
由于是塑料外行,问个简单问题,聚甲醛和聚乙烯的区别,谁的硬度高,谁耐磨?弹性谁小?也许我问的有点太广意,请多谅解!

网友:
POM:聚甲醛
学名为聚氧亚甲基,是一种热塑性结晶聚合物。英文缩写为POM。结构式为 CH —O ,1942年以前,甲醛聚合得到的多半是聚合度不高、容易受热解聚的聚氧亚甲基二醇HO CH O H,其中 =8~100 的为多聚甲醛; 超过100的为 -聚甲醛,1955年前后,美国杜邦公司由甲醛聚合得到甲醛均聚物,即均聚甲醛,商品名为Delrin。美国塞拉尼斯公司由三聚甲醛出发,制得与少量二氧五环或环氧乙烷的共聚物,即共聚甲醛,商品名为Celcon。
性质 聚甲醛很容易结晶,结晶度达70%;通过高温退火,可增加结晶度。均聚甲醛的熔融温度为 181℃,密度为1.425克/厘米 。共聚甲醛的熔点为 170℃左右。均聚甲醛的玻璃化温度为-60℃。酚类化合物是聚甲醛的最佳溶剂。从熔融指数的研究得知,均聚甲醛的分子量分布较窄。除强酸、氧化剂和苯酚外,共聚甲醛对其他化学试剂很稳定,而均聚甲醛还对浓氨水不稳定。经稳定处理的聚甲醛可加热到 230℃仍无显著分解。聚甲醛可用压缩、注射、挤出、吹塑等方法成型,加工温度为170~200℃;也可用机床加工,还可焊接。制品质轻,坚硬,有刚性和弹性,尺寸稳定,摩擦系数小,吸水率低,绝缘性能良好,又耐有机溶剂;可在广泛的温度范围(-50~105℃)和湿度范围内使用;在各种溶剂和化学试剂作用下,以及大负荷和长时间循环应力下保持性能不变。

聚甲醛//赛钢棒//(POM)棒//白色,黑色
“聚甲醛棒”塑料棒材-板材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拉伸强度,钢性,冲击强度,抗蠕变性,弹性模量,耐疲劳,耐磨性及润滑性,

聚甲醛有着良好的耐溶剂、耐油类、耐弱酸、弱碱等性能。聚甲醛有着很高的硬度和钢性,具有高度抗蠕变和应力松驰能力,优良的耐磨性,自润滑性,而疲劳性
  聚甲醛学名聚氧化聚甲醛(简称POM)

PE:聚乙烯
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高分子材料之一,大量用于制造塑料袋,塑料薄膜,牛奶桶的产品。
聚乙烯抗多种有机溶剂,抗多种酸碱腐蚀,但是不抗氧化性酸,例如硝酸。在氧化性环境中聚乙烯会被氧化。
聚乙烯在薄膜状态下可以被认为是透明的,但是在块状存在的时候由于其内部存在大量的晶体,会发生强烈的光散射而不透明。聚乙烯结晶的程度受到其枝链的个数的影响,枝链越多,越难以结晶。聚乙烯的晶体融化温度也受到枝链个数的影响,分布于从90摄氏度到130摄氏度的范围,枝链越多融化温度越低。聚乙烯单晶通常可以通过把高密度聚乙烯在13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溶于二甲苯中制备。
结构式:- CH2 - CH2 - CH2 - CH2 - CH2 - CH2 - CH2 - CH2

聚乙烯棒材//高分子聚乙烯棒//高密度聚乙烯棒//HDPE棒//PE棒

特性:耐腐蚀、比重轻、无毒。
用途:适用于食品机械零件坯料,防腐设备零件的制作。

网友:
简单来说:
1、聚甲醛属于热固性材料,这种材料硬度高,耐磨,弹性小;
2、聚乙烯则属于热塑性材料。
社区里有几本塑料材料手册啊!

网友A:
老马前辈,聚甲醛也是热塑型塑料,不是热固性材料,它和聚乙烯都是热塑性结晶性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马前辈,聚甲醛也是热塑型塑料,不是热固性材料,它和聚乙烯都是热塑性结晶性塑料。

是吗?
但是我们使用聚甲醛(POM)做的零件,塑胶厂给介绍的是热固性材料,因为不可以重复还原使用。
但聚乙烯可以重复还原使用的。

网友B:
聚甲醛弹性好,具有一定的自润滑性能,强度也比PE的好,我们用它做导向套,是可以再回收使用的,从照片上看楼上的材料应该是酚醛树脂类的材料而非POM 的,这只是从外观上判断,如有不准还需通过燃烧来进一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聚甲醛弹性好,具有一定的自润滑性能,强度也比PE的好,我们用它做导向套,是可以再回收使用的,从照片上看楼上的材料应该是酚醛树脂类的材料而非POM 的,这只是从外观上判断,如有不准还需通过燃烧来进一步判断。

但是图纸是要求POM材料的,难道加工商蒙我们?
(其中一个零件图)
这个零件没有弹性,硬邦邦的,跟电木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是塑料外行,问个简单问题,聚甲醛和聚乙烯的区别,谁的硬度高,谁耐磨?弹性谁小?也许我问的有点太广意,请多谅解! [/quote正好,我也有一问题,我公司用聚甲醛板材加工的零件发现总有裂纹,使用棒材加工零件总是发现中心组织疏松,这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
谢谢各位认真仔细的回复。再问下,还有没有比聚甲醛更硬更耐磨的塑料啊?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东西,请各位再帮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下聚四氟乙烯,或者是聚偏二氟乙烯(PVDF)

网友:
如果是聚甲醛POM和聚乙烯PE放在一起是很容易分别的,PE是比较软的,POM比较硬,如果是POM和酚醛树脂鉴别,可以通过燃烧分别,POM比较容易燃烧,火焰上端黄色,下端蓝色,强力刺激甲醛.鱼腥味,并且熔融滴落,酚醛树脂缓慢燃烧黄色火焰,并膨胀,开裂,并有木材或布或纸和苯酚味。
耐磨塑料主要有POM,UHMWPE,PA.,F4称四大耐磨塑料

用聚甲醛板材加工的零件发现总有裂纹,使用棒材加工零件总是发现中心组织疏松,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应该是买的材料不合格。

网友:
阳光友您好!
您看我照片那东西是POM吗?

网友:
老马前辈,从这张照片我不能确认是不是POM,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浇口的痕迹,一般电木之类的热固型塑料是通过压缩成型,是没有浇口的,还有就是最好是燃烧一下看看。

网友:
阳光友您好!
这是老外送样品,在国内找加工,我们送去开模厂,他们的工程师就是说经过破坏性试验, 包括燃烧,就判定为POM,之后制作模具及生产了。

网友C:
聚甲醛可以用来食品机械上作齿轮嘛?
我的供应商想用此POM来替换UHMWPE材质.用途是网袋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聚甲醛可以用来食品机械上作齿轮嘛?
我的供应商想用此POM来替换UHMWPE材质.用途是网袋齿轮

我制作齿轮都是用 POM 材料,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9-09-28):
南京科光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供应KG851工程塑料齿轮-KG851工程塑料齿轮,我公司经常用到,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