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轴的大批量倒角用什么设备?

楼主(2008-06-03):
4mm*30\40\50\60等一大批轴,数量过十万支,用什么设备可以全自动快速两头倒角?

请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每天的产量要求是多少。 像这样的零件一般都是自动车床做的。

网友B:
自动车床是一个办法, 但还有更好的办法。请楼主说明倒直角还是R角,是否平端面,倒多大, 什么材料。10万在我这里是最小数字。我们一般起点都100万一月。

网友:
双动力头+自动装夹

网友:
单独倒角的话,建议楼主用桌上车床就好了

楼主:
最好可以平端面了,倒角45度0.5左右就可以,倒角统一标准的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自动车床是一个办法, 但还有更好的办法。请楼主说明倒直角还是R角,是否平端面,倒多大, 什么材料。10万在我这里是最小数字。我们一般起点都100万一月。

楼主:
老大,还自动车床,都什么价格成本啊和加工速度啊 ?我一般是全自动调直机冲断,不直度保0.1以内,长度可以保+-0.05以内,加工效率是秒杀级的,一秒就可以出两支,无心磨也是秒杀级的,两秒一支,粗磨一次精磨一次,单单切断余量和每根料的料头,损耗就已经很大了,现在只剩下两头倒角不能全自动,靠仪表 车一根根车,太慢了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每天的产量要求是多少。 像这样的零件一般都是自动车床做的。

网友B:
倒角45度的话,目前我也只见过全自动车床每台机器每分30多个,可以带平端面。 如果是R角,那就太简单了。可否建议使用厂家改下设计。我这样说是因为轴类倒角一般都是为了好装配,使用单位改下没有影响,但对生产来说意义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了。

网友:
加工轴类因为利润很低,效率是放在第一位的考虑的。

网友:
静候高手指点,开开眼界啊

楼主:
倒R角不是不行,只是不很标准,而且经常倒角过大.以前这些数十万的轴我都是和外协厂订购的,经常都是因为倒角R不像R直角不像直角,而且不均匀,角度一致性差,倒角有大有小,最后把十几万的货退了才下定决心自己生产.

   我的轴都是自己厂里用的,有什么快捷的加工工艺??第一倒角不能大,只能控制在0.2~0.5之间,最好能平端面,不过原来的端面已经很平整的,只是有冲断的痕迹
~
引用 网友B:
倒角45度的话,目前我也只见过全自动车床每台机器每分30多个,可以带平端面。 如果是R角,那就太简单了。可否建议使用厂家改下设计。我这样说是因为轴类倒角一般都是为了好装配,使用单位改下没有影响,但对生产来说 ...

网友B:
追风大侠看来跟我一样都是夜猫子啊。说真的,45度角还要统一性我估计没有更好的设备了。这样的小轴一般是不锈铁材料吧?我给个建议:冲料直接冲到合适尺寸,注意端面平整光滑不要有扁头。然后自己制作滚抛桶加上小石子类长时间滚抛,0.3R估计48小时能抛出。然后热处理,最后磨削。这样是加工大批量轴解决倒角的最快最经济的办法。滚抛后的产品统一性非常好,我们现在的轴几乎全是这样解决。要不一年几亿只轴光加工倒角这道工艺都加工不完。我们最大滚抛过0.6的R角。这方法加工的好坏取决于冲丝端面的好坏。有个小窍门,不锈钢材料此方法不可行。我现在就在加工3毫米长8的不锈钢轴。两端0.2到0.3的R倒角。用自动车床加工。难弄的就是一头加工好后自动翻头设备翻另外一头很难完全翻过来,得全部挑过。前面一大侠提到双头加工,我产品短的只有4毫米你给我弄个双头加工设备出来我看看? 长点的轴双头加工我个人认为不是不可以,但要考虑设备的投入费用,工作效率,设备的通用性。个人认为加工微型轴类设备还是越简单越好。说的简单点就是经济、效率、通用性。你用数控,我用自动车床,也许我一万块不到的设备比你几万块的设备一天要多赚几倍。

网友C:
自动车床加工可以使用割断加倒角的刀具,不过刀具要定制。整体硬质合金材料,类似割断刀,不过刃口短,割断刀加工到X-1.0的时候角就是0.5*45。我们以前替人家做50万一个月的时候用过。不过加工材料最好不要比55钢硬,要不磨损很快的。

楼主:
做夜猫子不要紧,你现在起床了没有?

    滚抛或者震动抛光出来的“倒角”不太适合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是除了达到使用要求外,外观要非常之好,必须是一致性切削得出来的!你果然是大行家啊,单单解决用自动调直冲断机冲断位置有扁口的问题,足足我亲自研究了不下一个月,现在终于知道为何有扁口出现,不过直线度只能保0.2以内了,没有扁口冲断时总会打弯一点,只能靠加大余量无心磨搭救了

   还有研究一下你们做这些不锈铁3CR13之类的材料怎么热处理的??

引用 网友B:
追风大侠看来跟我一样都是夜猫子啊。说真的,45度角还要统一性我估计没有更好的设备了。这样的小轴一般是不锈铁材料吧?我给个建议:冲料直接冲到合适尺寸,注意端面平整光滑不要有扁头。然后自己制作滚抛桶加上小石 ...

楼主:
自动车的工艺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我厂的自动车就是拿来当自动切断机用的,现在换工艺自动车就下岗了 再奢侈点拿台走心数控来加工算了

引用 网友C:
自动车床加工可以使用割断加倒角的刀具,不过刀具要定制。整体硬质合金材料,类似割断刀,不过刃口短,割断刀加工到X-1.0的时候角就是0.5*45。我们以前替人家做50万一个月的时候用过。不过加工材料最好不要比55钢硬, ...

网友:
用台湾的自动上料,切断,倒角仪表小车床,速度飞快。
前几天在展览会上看到过。

网友:
今天跟工艺员也聊了这个问题,我和他的一直意见就是两端面平磨,然后滚抛,这是唯一办法。外观滚抛的比切削的好看、一致。

网友D:
市面上有一种自动倒角的轴承车床,
自动进出料,
定制一台就OK了,
不到二万元,
效率绝对也是秒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有一种自动倒角的轴承车床,
自动进出料,
定制一台就OK了,
不到二万元,
效率绝对也是秒级的

我在轴承厂呆过,建议你用自动倒角机,只是长度有点问题,短的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名,以便我在网上查询一下??其实最好的磨削得出来的倒角和平端面,对产品的档次提升很多,我见过有一次切断、磨平端面、倒角的机床,不过都是手动一支支来的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有一种自动倒角的轴承车床,
自动进出料,
定制一台就OK了,
不到二万元,
效率绝对也是秒级的

网友E:
做过对铜管刮端面同时倒内外角的双头小设备,在手工装卸情况下班产9000。
觉得类似办法在这里也许可用。

网友:
参考意见

用磨床倒角,尺寸统一性一定没问题,但是前提两端端面必须平整,另外因为是手动的,效率不一定高。

楼主:
班产9000是9000支还是9000个面啊??我现在都是在仪表上车平端面倒角,班产几千是没问题的,只是我不满意倒角的精度和端面的质量,我要求端面用肉眼看是完全平整的,倒角随便拿20支出来找个机械加工人氏看不出那根倒角大,那根倒角小的。

引用 网友E:
做过对铜管刮端面同时倒内外角的双头小设备,在手工装卸情况下班产9000。
觉得类似办法在这里也许可用。

网友E:
既然说过是双头机床,那当然是工件两个端面同时加工,这9000就是指件数了。
不过当时的工件是尺寸要大许多的铜管,端面无需考虑刮到中心。工件由V形铁定位,两端同时有一把3刃刀进给完成加工。工件轴线与刀具回转轴线的不同心度误差在设备制造时保证。
加工质量应该说过得去。

网友E:
楼主这种小工件,当然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做,而且可以考虑全自动方式,节拍时间还可以再小些。
问题也同样只是投入产出比而已。

网友:
立钻钻啊 ,作一个气动夹紧块就可以了啊

楼主:
还有我希望是磨的而不是车的,因为我需要热处理之后,得到一根外观完全是光亮的白色轴,热处理之后有HRC58度的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小工件,当然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做,而且可以考虑全自动方式,节拍时间还可以再小些。
问题也同样只是投入产出比而已。

楼主(2008-12-09):
到现在我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根3~5mm直径的轴自动完全平端面和倒角的工序,

引用 网友E:
既然说过是双头机床,那当然是工件两个端面同时加工,这9000就是指件数了。
不过当时的工件是尺寸要大许多的铜管,端面无需考虑刮到中心。工件由V形铁定位,两端同时有一把3刃刀进给完成加工。工件轴线与刀具回转轴 ...

网友:
找人做台磨专机。不要用V型(换型太慢),用夹头或卡盘都可以。全自动上下料,人工掉头排料。滚轮成型修整。想便宜用凸轮结构+PLC,不考虑价格可上全数控。如果对效率非常敏感,那必须要用CBN砂轮来做,机床价格会增加,每端能在7秒以内完成,要是精度要求不高还能快。做过针阀体的倒角专机。

网友:
那为老伙说一秒出两

网友:
可以用仪表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风大侠看来跟我一样都是夜猫子啊。说真的,45度角还要统一性我估计没有更好的设备了。这样的小轴一般是不锈铁材料吧?我给个建议:冲料直接冲到合适尺寸,注意端面平整光滑不要有扁头。然后自己制作滚抛桶加上小石 ...

同意此种方法  这种方法也是加工轴承滚针的方法  你们见过的轴承滚针怎么样  精度很高的  道教也很漂亮

网友F:
像这样的零件一般都是自动车床做的。

楼主:
自动车我还是嫌效率慢啊,而且我的要求自动车也做不到,我要求要热处理后再磨外圆倒角,总不能做个光光的外圆,黑黑的倒角零件出来吧??

引用 网友F:
像这样的零件一般都是自动车床做的。

网友G:
可以考虑采用两端同时挤压倒角的方式,效率会大大提高

楼主(2009-02-19):
我的要求是对一根2~6MM的轴零件,用磨削的方式自动平端面,倒角。工件之间的长度误差会在0.2以内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采用两端同时挤压倒角的方式,效率会大大提高

网友(2010-09-15):
有专门的倒角机的 还带自动送料系统的!

网友:
那种叫什么来着  有个三爪卡盘,然后有个磨盘的机床,然后搞个简易快速换装夹头,一台机床熟练后操作5秒一个没问题。
见过类似的 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为什么不一次性做完倒角在断料呢

网友:
有专用的倒角机 分钟效率在500上下.不要以为我在忽悠,再没想到办法之前,我们也是用的仪表车那些方法,还弄过自动上料机构但是比人工还慢.
机器不超过500公斤,能耗就是2千瓦左右,而且是热处理后再倒.倒出来之后电镀.很漂亮的.有疑问的话,你可以发料过来,倒给你看.

网友(2011-02-25):
高手辩论,学习中!呵呵!

网友:
市面上有倒角机,咨询一下

网友:
图片这个零件直径4.9mm,长度4.8mm,倒角0.6x45°。
外圆:无心磨
端面:双端面磨
倒角:自制倒角机

网友:
自己做一个倒角机啊,有人做过用砂轮磨的

网友:
速度很快的,一分钟都可以加工几百件

网友:
回复 网友H:

麻烦请教一下
调直机是什么机器
适用范围?

网友:
自己做个专机,45度刀连在主轴上。主轴中间有台阶。定位。最好是可调的。主轴前面固定一个套筒。配零件外圆。要和主轴同轴。零件用手拿着放进去拉出来就一个,因该很快的

网友:
要是光倒角的话有一种叫倒角机的开以用

网友:
这个倒角机我做过,俩端面同时一起倒,自动下料你是不是做转子钢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此帖子。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我倒是曾经帮一钢轴厂做过这样的设备,产品是不锈钢转子轴,倒角磨端面全自动完成,只是需要一个人往料斗加料,因为生产效率很高,料斗也不可能做的太大。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QQ:237411214   宗申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