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半径2.0,螺距3.5,这样的圆弧螺纹有没有见过?

楼主(2008-06-03):
谢谢!

网友:
滚珠丝杠就是呀!

楼主:
它的那个螺纹大径,和底径都只能-0.05,而且螺纹规要能通能止,螺纹怎么控制啊?

网友:
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圆弧螺纹是食品饮料行业和消防连接件使用得比较多的螺纹。但是我未用过圆弧半径2.0,螺距3.5的螺纹,根据DIN405标准,我们食品行业常用的有每英寸6牙(螺距4.233)和每英寸4牙(螺距6.35),圆弧半径则分别螺母与牙头不同。这些都有定型刀加工的。

网友:
高精度的螺纹要磨的,你的不能磨吗?
磨了就好了。

网友:
很久以前画过一次,是跑道划线器上的加料孔盖,楞是没弄出来,汗!最终还是车工配车出来的

网友:
和画弹簧有什么大的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