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硬化处理的变形---请教

楼主(2008-06-03):
20#钢,表面硬化处理(表面硬度无特别要求,常规即可),尺寸φ10-0.02*40长,外圆精度要求较高(-0.02)。

采用何种处理工艺可控制在此精度范围内呢?

谢谢!

网友:
热处理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只能热处理后磨加工,数量大可用无心磨。

网友:
可以镀铬,控制的好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留磨量----渗碳----淬火----磨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