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传动与齿轮传动---请教

楼主(2008-06-03):
我的毕业设计里弄了个二级圆柱齿轮传动,到答辩的时候如果老师问:怎么不用蜗轮蜗杆传动?我该怎么回答 传动比有20  帮忙找个说的过的理由就行  急  谢谢

网友:
蜗轮蜗杆传动效率低,容易发热。

网友:
涡轮蜗杆传动方式的特点是传动效率低,易发热,同时磨损严重,对蜗轮材料要求较高,故成本较高,但其传动平稳

网友(2008-08-16):
圆柱齿轮传动是平行轴传动,而蜗轮蜗杆传动椒垂直轴传动

网友:
负载能力差,易磨损只适合轻负荷。

网友:
1.效率低
2.成本高
3.转速受限

网友:
晕要看你是什么用途,不过楼上说的都不错,但蜗轮传递穿间小一些

网友:
1、点接触,承载能力低
2、相对滑动速度大,轮齿易磨损。
3、存在有发热及润滑问题
4、造价高于齿轮

网友:
高手,都是高手

网友:
看了以上各位对蜗轮机构的见解,大多数意见是对的,但是有个别问题,我觉得有存在一些不够全面的认识,顺便说一下,也可与大家一起探讨。首先,蜗轮蜗杆机构的负载能力一点都不差,在大功率重载荷的情况使用的很普遍,通常几十千瓦的蜗轮蜗杆减速器十分常见,造成上述观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蜗轮蜗杆的加工和检测都需要一定的专用检测设备,大多数工厂不具备条件,也就是说加工的质量,达不到技术要求,出现工作不可靠,磨损大也就属正常了,但是这不是机构的原因,专业厂生产的大功率蜗轮蜗杆减速机,使用上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有的是。其次,涡轮蜗杆的啮合原理表明,蜗轮蜗杆工作时不是点啮合,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机械原理的有关章节。再说一下磨损问题,其实蜗轮蜗杆如果加工的合适,装配符合要求,工作时润滑良好温升在合理范围,实际磨损是不大的,这就是青铜与较高硬度钢材之间摩擦,青铜的优势,最初使用时是青铜蜗轮磨损大,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青铜尺寸渐趋稳定,反倒是蜗杆的磨损更大了。

网友(2008-11-21):
黄包车高见。鄙人最近刚设计了一个涡轮蜗杆减速器,也考虑到了前面几楼所述缺点,但有弊就有利,其传动比大,占用体积小(井工开采用于井下,体积小很重要),噪音小也也是不容忽视的。且从网上查了一下,现在国内做的不错的厂家也不少。请教了一下高人,说主要不是怕温升,是怕加工质量不好、跑合不好,齿面烧了,找好厂家加工还是不错的选择。马上就要投产了,结果忐忑中......

网友: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也就无从谈什么意见。蜗轮蜗杆机构的加工和装配很重要,对使用寿命关系很大。蜗轮蜗杆机构使用时润滑很重要,同时温度不能太高,主要是温度高了润滑油会变稀就不能很好地起到润滑的作用,造成早期损坏。同时,蜗轮蜗杆机构运转的线速度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能太高,否则滑动太大,产生的热量太大。比较大型的蜗轮蜗杆箱体一般都带散热片,一般只要使用温度在润滑油可以承受的温度之内是可以的,但是长期在高温使用,润滑油容易变质,应及时更换。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箱体的最上部一定有一个通气孔,这个孔可千万不能堵了,否则将会到处冒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