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在高原地区不好启动---讨论

楼主(2008-06-04):
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在高原地区不好启动,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没有?

1.环境温度比较低
2.大气压力比较低,特别是增压压比较高的发动机比较突出,因为气缸的压缩比较小,气缸压力较低
有什么好的办法?欢迎讨论

网友:
我也是维护发电机的,我认为环境温度低势必造成启动时的负载增加,我觉得尽量提高辅助加热设备的设定温度以及加热设备的功率(比如冷却水加热器、润滑油加热器),预润滑油泵要提前更长的时间运行,延长预润滑时间,还有适当的给发电机罩棚加装保温设施。
气压低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影响启动,增压机的作用是提高效率以及能量回收,启动时它基本不起作用(而且启动时应该是反作用因为进气和排气都多了一个需要带动的叶轮),应该会影响到最大输出功率,影响不大,因为最终的功率是有气缸的空燃比决定,高原地区的空气稀薄,但是气压低,压缩是增压机的入口压力低,要达到相同的输出气压势必需要更多的动力,这样就消耗了一部分功率、这样随着压缩比的增加空气中的氧气有了一定的补偿空燃比的空气(氧气)的量差别不大,只是损耗的一部分膨胀部分所需的功率。
个人见解!

楼主:
环境温度低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温度上升了也不是太好启动,我觉得高增压的发动机压缩比比较小才是根本原因,进气比较少压缩比也较低不容易达到着火点,自然吸气的比较好发火,热车一般一打就着
在进气管安装个电预热器,然后在进气管上改造一个电动的风机增大启动时的进气量,启动时打开,估计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菜鸟意见~~~
我正在学习内燃机原理.  老师上课时候讲,高原地区适合应用涡轮增压器.这样可以提高充量系数,把更多的空气吸进气缸里头,这样有利于柴油机发动机的工作.

我认为二楼说的有道理哈,增压与压缩比没有关系哈.增压只不是过把吸进空气的压力提高了,并没有改变压缩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意见~~~
我正在学习内燃机原理.  老师上课时候讲,高原地区适合应用涡轮增压器.这样可以提高充量系数,把更多的空气吸进气缸里头,这样有利于柴油机发动机的工作.

我认为二楼说的有道理哈,增压与压缩比 ...

高原用涡轮增压是适用的,高增压发动机由于大负荷气缸压力太大会增加机械负荷,所以增压发动机的压缩比比自然吸气的低一点,配气相位的重叠角也较大,而且由于有增压器个别还有中冷器增加进气阻力导致启动困难,我在高原上修过几个月的车,那里每个车上都备有几瓶启动液和喷灯,冷车不喷半瓶启动液根本就打不着,当然也包括自然吸气的,不过自然吸气的好一点,启动不着在那里是会出人命的,这里只是在讨论启动的问题,欢迎提出不同意见!!

楼主:
是不是和燃烧室形状也有关系?

网友:
柴油机的燃烧室的形状与启动有关系.
燃烧室和油嘴形状有密切关系,深w形燃烧室需要喷油棒的压力低.浅w形需要喷油棒的压力高.浅w形大部分应用于大缸径的车,这样大车由于需要高的压力才能使喷油器喷出来的油雾化效果好,以便于启动.不知,您修理的是大货车还是小轿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原用涡轮增压是适用的,高增压发动机由于大负荷气缸压力太大会增加机械负荷,所以增压发动机的压缩比比自然吸气的低一点,配气相位的重叠角也较大,而且由于有增压器个别还有中冷器增加进气阻力导致启动困难,我 ...

对于启动问题,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配气相位的重叠角也较大"是因为把被压缩后的空气通过排气口放出一部分空气,这样可以降低缸内压力,以便于启动."增压器个别还有中冷器增加进气阻力"由于采用中冷使缸内温度进一步降低,这样降低了空气被压缩后的温度,不便于启动.所以最后只能用"启动液"降低柴油机自然温度,以便于启动.

哈哈,我觉得如果像汽油机有一个点火系统,是不是很容易启动了呢?

楼主:
柴油不容易蒸发,用火花塞不行,以前有用预热塞的,现在基本见不到了,进气预热应该有所帮助
增压发动机的排气门关闭较迟,这一方面也影响启动
高增压的发动机为了控制压力升高率,采用直径较小的燃烧室,启动时柴油较多喷射在燃烧室的壁上,而发动机较冷不容易蒸发,也影响启动
我是修大车的,我喜欢修大家伙

网友(2008-08-09):
发动机在增压器选型时,增压器厂家技术人员应该与发动机工程师一起参与标定工作,解决你说的问题。个人见解

楼主:
发动机匹配增压器的时候一般都是按标准大气压选型的,而很多时候的情况是使用环境变化很大,很难照顾到全部的使用环境
这种增压器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大部分的使用环境??

网友(2008-09-23):
回复 楼主:

大家都在谈柴油机本身的内部问题,很有道理.不过在高原温度一般比较低,温度降低时,由于电池性能变差而同时发动机启动扭矩增加造成电启动效率降低,导致柴油机启动困难.
Battery performances versus Temperature & engine torque
Temperature        Battery starting capability        Engine Torque
27° C                                           100%                                      100%
0°C                                            65%                                      155%
-18°C                                            40%                                       210%
-29°C                                           18%                                       268%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也有一部分原因,不过原因是多方面的,气温30度启动转速达到要求时,也不怎么好启动

网友:
为了解决低温启动性能可以在进气歧管入口处加增预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