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检测---请教

楼主(2008-06-04):
如图,求R及对称度,厚3毫米

网友:
产品是慢丝割出来的吗?用光学投影检查.
问题点:
-对称度的A基准是R2.5,大约只有2MM的弧面,如何找准基准是个问题
-另外R2.5是啥功能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公差0.015,即使光学放大50倍也不过0.75MM,建议跟设计或客户沟通确认一下设计意图.

网友:
先问下楼主,该零件要做多少个啊?
检测好象也只有楼上说的办法,不过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期待...............

网友:
用轮廓仪,然后手工计算。

楼主:
批量,类似汽车发动机气门

网友(2008-08-01):
用投影儀,帶處理器和電腦的,建立R2.5圓弧,求半徑,再建立兩邊的直線,求直線的圓弧圓心的距離,相減即是對稱度。用50X,100X鏡頭都夠 了。

网友:
改基准,R2.5处用轮廓度标注。

网友(2008-09-03):
用投影儀,帶處理器和電腦的,建立R2.5圓弧,求半徑和中心点,再建立兩邊的直線的中心线,求中心线与圓弧圓心的距離乘以2即是對稱度。

图纸标注要求太高了。测量精度很难达到。

网友(2008-12-28):
这个零件是怎样加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