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复位弹簧的弹力---如图,请教

楼主(2008-06-04):
如附图所示:求液压缸在御油压之后,复位弹簧弹力要多大才能使活塞复位,以及复位弹簧弹力的计算方法。

楼主:
有人知道算吗?请帮忙!

网友:
你首先要估算需要多大力才能把油缸推到原位,确定力后设定参数通过反复计算,计算弹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可用现在的软件来计算方便。原来我在设计这弹簧计算用了一天的时间。给你我原来设计的图纸参考(没经过本人允许,请不要把该设计图转到其他社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羚羊!
我现在最头痛的就是怎样估算需要多大的弹力才能把活塞推到原位!在这方面能否提供帮助? 期待!

楼主:
有人会估算这个弹力吗?请帮忙!

网友:
有人会估算这个弹力吗?这给你所用的系统有关。(我以前设计时根据系统复杂程度按2Mpa估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用的这个是手压式千斤顶,注油口由一个单向阀控制,我个人认为:只要把注油口御压以后就可以近似认为油压为0,剩下的就只有O型圈压缩变形之后的摩擦力了,只是这个摩擦力该怎么确定?
我这个看法是否正确?

网友:
回:
天上人间。
1.你上传的图有毛病,不能正常工作!
液压缸只有无杆腔(缸底)油口出进油,而有杆腔(缸头)封闭!
单作用液压缸,有杆腔封闭的话,活塞杆无法全程伸出!!!故有杆腔必须设置油口或通气孔道!!!
2·若液压缸垂直安装,恐怕被推的零部件,其自重已能让活塞回退到底,无须设置彈簧!!!
3.若液压缸横向卧装,恐怕被推的零部件,亦要让活塞杆拉回退到底,设置彈簧力,不仅只考虑密封圈的摩擦力!!!
4.若只考虑密封圈的摩擦力,润滑与密封手册有详尽讲解。一般地,由于零件运动表面粗糙度达不到公式要求,或制作上有意或无意(例如:沟槽尺寸按最小入体原则制作)增大了密封过盈量,实际摩擦力比计算结果要大。同时,应考虑密封圈的起动时摩擦力,比运动时要大得多!!!
5.彈簧力只需大于与其所需的抗力,根据彈簧所在拥有的空间,设置压并高度和工作行程,然后可计算彈簧刚度及圈数。彈簧设计手册有详尽讲解。彈簧力与其所需的抗力有关,与液压系统、液力的大小无关。
6·活塞处于动密封状态。若按楼主的设计,采用0型密封圈,非常容易出现0圈扭拧现象,而损坏密封圈,寿命短。建议采用V形或Y形或T型密封圈。

网友(2008-07-21):
是啊,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该怎样算弹簧用多大的力将活塞顶回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