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气源使其平稳?

楼主(2008-06-04):
我想用气体作为动力源,把一个带有叶片的,质量是0.1g的零件至少吹到12000,现在转速是达到了,但是不稳定,从9000-15000之间无规则的乱变,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使其平稳吗?

网友:
楼主想搞“风洞试验”?
我想叶轮要装在一个圆筒里面,叶轮支撑应该装高精度的轴承(可能只能用滑动轴承),叶轮需要做动平衡,叶轮和圆筒要同心,气源要保持恒压,吹气口要固定。
仅供参考!

网友:
滑动轴承可能都不行,需要气体轴承或者磁悬浮的。关键你首先必须进行动力学计算,其次你的叶片必须制作很均匀,防止出现振动。从现象看不应该是气源压力不稳定,可能属于转子动力学上的不平衡问题

楼主:
我让工件转的目的本身就是为其做动平衡,实际情况是在其余工装和夹具都达到的情况下,转速时刻在变,所以我才怀疑是气体的原因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当然,你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用的轴承是经过测试的,肯定是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