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50和ZL50G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8-06-04):
ZL50和ZL50G有什么区别请教,我第一来这个论坛,感觉不错,先谢谢大家

网友:
G是改进系列号~~这是公司自己定的。

网友:
G主要是高配置的装载机
体现在整机的舒适性,符合CE论证要求
先导控制系统等等

网友:
G系列一般都是用作“高原型”的代号

网友:
请制造厂解释,

网友(2008-07-09):
"G是改进系列号~~这是公司自己定的。"
没错,第一轮ZL50,而后改进加A,B,C,直至G.如卡特早先的966D,进而966E---966H等等。

网友(2009-04-17):
同意楼上的!后面带字母的都是改进的 但是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