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动测量 ---请教

楼主(2008-06-04):
大家对于图示的跳动怎么理解,怎么测量

网友:
用芯棒,再用百分表打

网友A:
把基准部分用V型块支撑,用百分表打被测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基准部分用V型块支撑,用百分表打被测部位

楼上的,基准是内孔,你怎么用V块啊
图纸两端的小三角是什么意思啊?
可以用定制芯轴,再用分度头夹持芯轴,打表

网友:
用三座测量

楼主:
零件是个带轮,D475我觉得应该是皮轮的中性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是个带轮,D475我觉得应该是皮轮的中性层

如果是带轮的话,三角处应该是不封口的吧

网友:
图纸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实际是检同轴度,量小的话就穿芯棒就可以了.如果量大的话就要做专用量具了,大概要20000圆左右.

网友:
两头有中心孔一顶就可以测了。

网友:
同意十楼的,是检同轴度。基准A是孔16的轴线,而测量要素也是圆475的轴线。不知对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楼回答正确,

网友:
可惜没有啊.基准就是个孔.

网友:
端跳的测量

题目:大家对于图示的跳动怎么理解,怎么测量
( `: Z4 U% b9 ?: U回复:属径(斜)向圆跳动的测量,可用顶针法检测。由圆跳动定义“圆跳动是实际被测量要素绕基准轴线作无轴向移动回转一周时,由位置固定的指示表在给定方向上测得的最大与最小示值之差”所得;须车一标准心轴带顶尖孔的(心轴两端带顶尖孔的公共轴线来模拟被测零件 的基准轴线)。将车好的心轴装配到直径16(单位应是MM)公差带为CP7的内孔的零件上后(紧配合)。上车床打表,表针垂直于零件外径上V槽面。注意:标准心轴上两顶尖孔的圆度、同轴度要达到标准要求。百分表须检定合格且符合检验公差范围的。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同意 真正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