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电弧焊与埋弧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04):
电弧焊是人工焊,埋弧焊是自动焊对吗?主要区别是什么?求教

网友:
手工电弧焊:使用不同的方法保护焊接熔池,防止和大气接触。热能也是由电弧提供。金属电极外由矿物质熔剂包覆,熔剂熔化时形成焊渣盖住焊接熔池。此外,包覆的熔剂还释放出气体保护焊接熔池,而且,还含有合金元素用来补偿合金熔池的合金损失。

埋弧焊:是直接通过焊丝作为电极,使焊丝熔化形成焊缝,而在焊缝表面用焊剂来保护熔池。

网友:
埋弧焊只是电弧焊的一种形式。
简单的讲:用电弧的高温将母材及焊材熔合在一起的焊接方法统称电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