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不锈钢冲压件的加工磁性---请教

楼主(2008-06-04):
我公司做的不锈钢冲压件产品在冲压变形后有加工磁性,(原材料是没有磁性的),除了热处理还有别的办法么?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
退磁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热。
如果大批量生产,不能采用加热退磁的方式,我估计需要更换材料了。

网友:
?
疑问
我做的316L不锈钢的冲压件怎么没有?

楼主:
楼上的我们做的是节Ni型的铬錳钢,由于这种材料属于亚奥氏体,所以材料冲压变形比较有磁性。
不知道市场上说的消磁机能否真的消磁?

网友:
好的316,一般就不容易产生磁性了。316L, 基本不会产生磁性 。
304加工后产生磁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说,楼主的问题,我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 换材料。

以上是我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们做的是节Ni型的铬錳钢,由于这种材料属于亚奥氏体,所以材料冲压变形比较有磁性。
不知道市场上说的能否真的消磁?

消磁机能消磁,模具中的模板都要在消磁机上消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们做的是节Ni型的铬錳钢,由于这种材料属于亚奥氏体,所以材料冲压变形比较有磁性。
不知道市场上说的消磁机能否真的消磁?

其实如果批量大,用消磁机不一定划算的。
你可以拿着零件去厂家试一下,可以用就买一台。
有的零件可以电退,有些零件只能用热退的办法。这个需要实际试验一下

网友:
你的冲压件没后续工序?
像抛光,焊接都可以消除磁性
换材料还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现在钢材都什么价了,换好材料成本加很多

楼主:
冲压件没有后续工序。
  我咨询了退磁机的生产厂家,他们说退磁机去磁和我说的是两个概念,退磁机原理是用通电线圈产生交变磁场对产品退磁,退磁效果是能让产品不会占上铁屑或细小的铁碎末,但是用磁铁去靠近产品还是会吸的。
   我的要求就是能在退磁后,用磁铁再靠近产品不会吸,或者只能有一点微磁现象。不然客户总以为产品是铁的,他们不会接受有加工磁性的产品,真是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压件没有后续工序。
  但是用磁铁去靠近产品还 ...

你说的这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做热处理。
某些不锈钢,本来是 非铁磁性 的。由于某些原因(冷加工或固溶处理做的不好)成了 铁磁性 材料。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再进行一次固溶处理,去除材料内部应力,改善金相结构。

做冷变形加工的零件在选材料的时候,确是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一般我们优先选用316或者316L, 304在做变形加工的时候,就很容易变成弱铁磁性材料。
楼主的材料我还没用过,所以不知道。但是热处理好像是唯一的办法了。区别只是温度高低而已

网友:
节镍型的不锈钢冲压后没有磁性才怪。正规的奥氏体不锈钢如果冷轧和热处理不当,都有可能产生磁性。原因是产生了不稳定的奥氏体,再进行冷加工(包括深冲),亚稳态的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产生磁性。同时材料会变得更脆,塑性也降低了。解决办法就是进行一次退火,退火温度在回火温度以下20-3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