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设计,算不出来用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8-06-04):
我的油缸尺寸是: 内径102MM 外径114mm  长184mm

                        进油压力要21MPA  回油压力 0

                        看看用什么材料好点呀?????

我怎么算不出来用什么材料呀??
是不是却数据呀--------

网友:
一般都是标准的无缝钢管加工缸筒,你的尺寸不标准,只能非标设计,不过你的壁太薄了,一定要选择好的材料,就选那些高强度的合金钢

网友:
我估计你的油缸内径应该是101.6mm(4")的。
近油压力21MPa,从理论上说应该够了,但是要看你的实际工作情况,长期21MPa工作?是否有冲击?
建议还是增加壁厚。

网友:
楼主,你用27SiMn的管材(市场上有)调质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一般不长期在21MPA下工作的,19MPA是很正常的,冲击应该是有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101.6呢?

麻烦给我解释一下---
谢谢了

还有 就是缸的端盖用拉杆螺丝连接可以 吗?

拉杆:直径19    螺纹M19*1.5

网友:
公制的有100的规格的,英制的就是101.6的。
拉杆缸一般都是用于轻载的,最大工作压力在210bar以内。

网友(2008-09-12):
钢筒用45#钢也可以

网友:
140*20,普通45#热轧管足够了,随便可以买到,加工也简单。设计也容易,且不会出问题。

网友(2009-03-07):
如果条件允许,你的缸臂还是要弄的厚点,不单要考虑你的压力要求,还要满足你油缸本身的装配要求,另外,你的回油压力怎么可能是0呢,要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你的进出油口都会是高压。

网友(2010-01-21):
感觉薄了点,用一般的合金钢,安全系数只有2左右

网友(2010-08-07):
估计又是外贸的那种油缸。。。4英寸内径的,,壁很薄额定压力却要3000PSI的那种,,,理论上建议用27SiMn调质。。但实际情况做起来一般都偷工减料,都用屈服强度505,抗拉强度530的20钢冷拔管。,当然45钢冷拔的还要稍好一些。。

网友:
按照羚羊大姐的材料吧,或者你自己选择抗拉强度600MPA以上的材料钢管都可以

网友:
选什么材料  要根据工作压力 计算它的强度  / Y3 {& P2 i( G
一般还要计算它的稳定性